[MM32软件] 灵动配置的时钟

楼主(2025-02-25):
用户可以通过 MCU 时钟输出确认配置的时钟,受限于 MCU 的 IO 的速度,建议 MCO 输出频率小于 24M,配置如下:
static void MCO_Config(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

    RCC_AHBPeriphClockCmd(RCC_AHBENR_GPIOA, ENABL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ENR_SYSCFG, ENABLE);

    GPIO_PinAFConfig( GPIOA, GPIO_PinSource9, GPIO_AF_5);

    //MCO use PA9
    GPIO_StructInit(&GPIO_InitStruct);
    GPIO_InitStruct.GPIO_Pin  = GPIO_Pin_9;
    GPIO_InitStruct.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

    RCC_MCOConfig(RCC_MCO_SYSCLK);
}

网友A:
MCU 时钟输出确认配置的时钟

网友B(2025-03-31):
用户可以通过 MCO 输出检查配置的时钟频率,确保时钟配置符合要求。

网友C:
灵动配置的时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