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硬件] MM32F0040 的时钟安全系统有什么作用?要怎么使用?

楼主(2025-02-25):
时钟安全系统可以监测HSE时钟是否失效,一旦发现 HSE 时钟失效,将自动切换系统时钟源到 HSI,并引发NMI 中断,在 NMI 中断中对时钟做处理,从而确保时钟系统的稳定性和可靠性。

用户可以根据实际的需求选择是否使能时钟安全系统,一旦启用 CSS,如果 HSE 时钟发生故障,CSS 中断发生,并自动生成 NMI 中断。除非 CSS 中断挂起位被清除,否则 NMI 将被不停地执行。因此,在 NMI 的处理程序中,用户必须通过设置时钟中断寄存器(RCC_CIR)的 CSSC 位为 1 来清除 CSS 中断。

时钟安全系统启用的步骤如下:

配置控制状态寄存器 (RCC_CSR)的 LSION 位为 1 和 LSI_OEN_LV 位为 1,使能 LSI

等待控制状态寄存器 (RCC_CSR) 中的 LSIRDY 位被置位为 1,表示 LSI 稳定,可输出有效时钟

配置时钟控制寄存器(RCC_CR)中的 CSSON 位为 1 ,时钟安全系统使能

网友A:
当外部HSE发生故障后能不能自动切换为内部HSI这个才是关键

网友B:
时钟安全系统可以监测HSE时钟是否失效,一旦发现 HSE 时钟失效,将自动切换系统时钟源到 HSI,并引发NMI 中断,在 NMI 中断中对时钟做处理,从而确保时钟系统的稳定性和可靠性。

网友C:
没注意过时钟安全系统,不过一般就是为了保证时钟正常配置而来吧

网友D:
MM32F0040 的时钟安全系统是一种硬件机制,用于检测系统时钟源的故障(如外部晶振失效),并在检测到故障时自动切换到备用时钟源,以确保系统的可靠性和稳定性

网友E:
实时监控外部高速时钟(HSE)是否正常工作。如果检测到 HSE 失效(如晶振停振),触发时钟安全中断。

网友F:
在检测到 HSE 失效时,自动切换到内部高速时钟(HSI)作为系统时钟源。

网友G:
防止因时钟源失效导致的系统崩溃或数据丢失。

网友H:
通过硬件标志位或中断通知软件,便于故障诊断和处理

网友I:
确保 HSE 和 HSI 已正确配置并启用。

网友J:
设置时钟安全中断的优先级,确保其能够及时响应。

网友K:
建议在时钟安全中断服务程序中,尽快切换到备用时钟源,并执行必要的故障处理操作。

网友L:
一般可以使用调试工具(如 J-Link、ST-Link)验证时钟安全系统的功能。

网友M(2025-03-31):
这个机制确保了系统在时钟故障时能够自动恢复,并且在NMI中断中,用户可以进行相应的时钟恢复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