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硬件] MM32F0040 有 SysTick 吗?如何配置?

楼主(2025-02-26):
SysTick 系统定时器是属于 ARM-M 内核中的一个外设。系统定时器是一个 24bit 的向下递减的计数器,RCC 通过 AHB 时钟 8 分频后供给 CPU 系统定时器的(SysTick)外部时钟。当重装载数值寄存器的值递减到 0 的时候,系统定时器就产生一次中断,将从RELOAD 寄存器中自动重装载定时初值,开始新一轮计数,以此循环往复。只要不把它在 SysTick 控制及状态寄存器中的使能位清除,就永不停息。

SysTick定时器位于在NVIC中,用于产生SysTick异常,并且SysTick中断的优先级也可以设置。

SysTick有四个寄存器,分别为CTRL(控制与状态寄存器)、LOAD(自动重装载值寄存器)、VAL(当前值寄存器)、CALIB(校准值寄存器)。

网友A:
SysTick定时器位于在NVIC中,用于产生SysTick异常,并且SysTick中断的优先级也可以设置。

网友B:
滴答定时器啊?一般都是支持的吧

网友C:
其实你用普通定时器也行的,不麻烦

网友D:
还真没注意,不过一般arm内核的是有滴答定时器的

网友E:
这个你看看例程不就好了吗,随便找个,然后看C文件找找滴答定时器定义,如果有就用,没有就没有了

网友F:
要是支持的话,就正常配置呗,一般delay就是用的滴答定时器吧

网友G:
所以到底是有systick是吧

网友H:
我记得官方MM32有相应的配置操作,你可以看看

网友I:
灵动有没有可视化底层外设函数的配置操作啊?

网友J:
一般是参考ST的就行,差不多,而且官方也是有提供的,你可以找找

网友K:
滴答定时器多简单啊,配置时钟部分就有吧

网友L(2025-03-31):
SysTick 是 ARM Cortex-M 内核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外设,它是一个 24 位的递减计数器,通常用于生成周期性的中断,用来进行时间管理、任务调度等。

网友M:
每个I2C设备都具有一个唯一的设备地址。

网友N:
MM32F0040确实拥有SysTick系统定时器。SysTick是ARM-M内核中的一个外设,它是一个24位向下递减的计数器。

网友O:
SysTick 系统定时器是属于 ARM-M 内核中的一个外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