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硬件] RTT Viewerd简介

楼主(2025-02-25):
01RTT Viewerd简介

SEGGER的实时传输(Real Time Transfer, RTT)是嵌入式应用中用户I/O交互的一种新技术。J-Link RTT Viewer是在调试主机上使用RTT功能的Windows GUI应用程序,它结合了SWO和半主机semihosting的优点,具有很高的性能。使用RTT,可以从目标微控制器输出信息,并以非常高的速度向应用程序发送输入,而不会影响目标的实时性。

在没有多余串口printf输出的情况下,而且需要输出少量的Debug状态信息时,可以使用SEGGER-RTT开发调试。

1.1特性

与目标应用程序进行双向通信

非常高的传输速度,不影响实时行为

使用调试通道进行通信

目标上不需要额外的硬件或引脚

支持任何J-Link

支持Arm Cortex-M0/M0+/M1/M3/M4/M7/M23/M33

提供功能和自由的完整实现代码

1.2RTT Viewer主要功能

通道0上的终端输出

将文本输入发送到通道0

最多16个虚拟终端,只有一个目标通道

控制文本输出:彩色文本,擦除控制台

在通道1上记录数据

RTT支持两个方向上的多个通道,向上到主机,向下到目标板,可以用于不同的目标,并为用户提供尽可能多的自由选择。默认实现每个方向使用一个通道,这意味着多个可打印的终端输入和输出。有了J-Link RTT查看器,这个通道可以用于多个“虚拟”终端,只需要一个目标缓冲区就可以打印到多个窗口(例如,一个用于标准输出,一个用于错误输出,一个用于调试输出)。例如,可以使用另一个up (to host)通道发送分析或事件跟踪数据。

网友A:
利用RT view可以实现代替串口打印调试的功能

网友B:
RTT Viewerd了解一下

网友C(2025-03-31):
与传统串口通信相比,RTT提供非常高的数据传输速度,同时不会影响实时操作。

与传统串口通信相比,RTT提供非常高的数据传输速度,同时不会影响实时操作。

网友D:
SEGGER的实时传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