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硬件] 灵动MCU控制上位机打印彩色log

楼主(2025-02-26):
1灵动MCU控制上位机打印彩色log

与RTT Viewer的上位机进行连接并可以看到打印的log数据,可以看到通道0与通道1有不同的数据打印。

2控制台发送指令到MCU

输入小写字符c以后可以看到控制台输出LOG: Sent 1 byte.说明数据发送成功,然后可以看到counter的数据在递增,程序运行正确,浮点数的数据变化正常,至此验证代码无误。

参考代码链接:

https://github.com/Samplecode-MM32/MM32MCU_Code

网友A:
很实用的设置

网友B:
在使用灵动微控制器(MM32 MCU)控制上位机打印彩色日志时,可以通过串口通信将日志信息发送到上位机,并利用 ANSI 转义序列在上位机的终端中实现彩色输出

网友C:
在 MCU 代码中定义函数,用于发送带 ANSI 转义序列的日志信息

网友D:
ANSI 转义序列是一种用于控制终端文本颜色、背景颜色和其他显示效果的标准化方法

网友E:
在 MM32 MCU 上配置串口(如 USART),用于向上位机发送日志信息

网友F:
确保上位机的终端支持 ANSI 转义序列(如 Windows 的 PowerShell、Linux 的终端)

网友G:
使用PowerShell 或支持 ANSI 转义序列的终端(如 Windows Terminal)。

网友H:
确保上位机的终端支持 ANSI 转义序列,否则彩色日志将无法正常显示。

网友I:
在日志中添加时间戳、模块名称等信息,便于调试和分析

网友J:
在发送大量日志时,注意优化串口通信性能,避免影响系统实时性。

网友K:
通过使用 ANSI 转义序列,可以在上位机终端中实现彩色日志打印。结合 MM32 MCU 的串口通信功能,可以轻松实现这一功能。在实际开发中,建议根据具体需求扩展日志功能,并通过调试工具验证日志的正确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