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运放+15v供电,请教为啥在D17负极为0V时,运放6脚电压为5.5V,7脚4.3V??

楼主(2025-02-25):
(图片)

网友A:
感觉你焊接有问题

网友B:
你不会是用指针表测试的吧?

网友C:
LM393是比较器,不是运放。
你量下5、6脚的电压差多少V?

网友D:
LM393虽然可以输入0V,负的输入端还是要接一个大致稳定的电压,用电阻分压,电阻电流要比输入端灌电流大多些,这样防止比较器的灌电流影响基准。

网友E(2025-04-02):
检查一下运放的反馈电路,反馈电阻和电容是否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