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G553无法使用daplink连接

楼主(2025-02-25):
大家有什么头绪吗?
使用两个daplink和stlink都试过都不行

网友A:
先确定DAPlink是否是好的,然后再检查一下硬件是否工作正常,比如电源和时钟。

网友B:
daplink支不支持这个G系列?如果不支持确实用不了的,这个还是先要确认一下。

网友C:
USB驱动程序未正确安装或已损坏。

网友D:
DAPLink设备未正确连接到开发板和计算机。
连接线存在损坏或接触不良。

网友E:
固件更新到最新版本。

网友F:
DAPLink固件版本不兼容或已损坏。

网友G:
我觉得是你单片机/电脑问题

网友H:
可能是GD32G553开发板的BOOT模式设置不正确。

网友C:
估计是使用的IDE或工具链不支持当前版本的DAPLink。

网友I:
DAPLink官方网站下载最新的驱动程序并手动安装。

网友J:
检查连接线是否完好,无损坏或接触不良。

网友K(2025-04-11):
你的板子是否有问题啊?

网友L:
一般电源供电不足,或者你的link故障了吧

网友M:
硬件连接问题,DAPLink 调试器与目标板连接不良(如 SWD 接口接触不良)。电源未正确连接或电压不稳定。目标板的复位电路或晶振电路有问题。

网友N:
可能是DAPLink 调试器的固件版本过旧或不兼容。DAPLink 调试器本身损坏

网友O:
目标芯片的 SWD 接口被禁用(如通过选项字节或代码配置)。

网友P:
一般可能是因为目标芯片处于低功耗模式,导致 SWD 接口无法访问。

网友Q:
开发环境(如 Keil、IAR、PyOCD)未正确配置 DAPLink 调试器。调试器驱动未正确安装。

网友R:
是不是目标芯片的 SWD 接口或相关电路损坏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