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推荐个K型热电偶放大芯片

楼主(2025-02-25):
最近准备做个产品,需要检测100-400度范围内的温度值,看了很多NTC满足不了,只能用热电偶了,那哪位大师推荐给K型热电偶的放大芯片?因为要量产的产品,所以最好是性价比高一些,看了很多MAX的好像挺好用,价铬都蛮贵的 ,谢谢了

网友A:
随便找个仪表放大器不就行了然后用DS18B20做冷端补偿

网友A(点评):
用CS1237最好了,PGA设置为64就行。

网友B:
用精密运放自己搭,性价比最高。两片op07c运放级联,这部分电路单元1块钱左右搞定,可以参考ti的运放级联手册。要做冷端温度补偿,标准热电偶可以用分度表,虽然又臭又长。不想用分度表,温度曲线多项式拟合,也没多大难度。开源烙铁或焊台,就有大量这方面的内容。

网友C:
MAX31855这个贵吗?

网友C:
ADS1118,需要软件计算工作量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精密运放自己搭,性价比最高。两片op07c运放级联,这部分电路单元1块钱左右搞定,可以参考ti的运放级联手 ...

没有做过类似项目,可否给个参考电路

楼主:
这个芯片需要三四块钱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MAX31855这个贵吗?

这个需要4-5块钱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芯片需要三四块钱吧

立创商城有参考价。
准确度要求不高就学国足。假装不贵,实际上费钱

楼主:
找到一个国产的CS1237,哪位帮看看是不是也可以用?温度要求误差5度就可以

网友B:
引用 楼主:
没有做过类似项目,可否给个参考电路

就是放大电路而已,+-5摄氏度也用不到高位的adc芯片,mcu自带的12bit adc就足够。ti的文档 -> https://www.ti.com.cn/cn/lit/an/zhcaat9/zhcaat9.pdf。MAX系列的专用热电偶芯片,又贵又慢,毫无性价比可言,也没什么竞品。

网友D(2025-03-29):
这样的温度范围建议你用PT100做,因为热电偶冷端处理不好容易造成误差,你可以直接用ADC内部的PGA就可以,性能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样的温度范围建议你用PT100做,因为热电偶冷端处理不好容易造成误差,你可以直接用ADC内部的PGA就可以, ...

嗯,谢谢你的建议,据说冷端处理不好有几十度的误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