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国民技术MCU做低功耗,1节电池扛一年吹牛吧?

楼主(2025-02-25):
用N32L4xx做烟感器,开睡眠模式+定时唤醒,理论待机0.8μA,实测2.3μA(IO漏电坑爹)。最后把没用到的引脚全设成模拟模式,RTC时钟换低速内部振荡器,纽扣电池勉强撑8个月。

网友A:
使用国民技术的MCU实现低功耗设计,使 1 节电池能够支撑一年,需要从硬件设计、软件优化和系统架构等多个方面进行综合考虑。

网友B:
选择国民技术的低功耗系列 MCU,如 N32L4xx 系列,这些MCU专为低功耗应用设计

网友C:
确保 MCU 的工作电压范围与电池电压匹配(如 1.8V-3.6V)。

网友D:
使用高效的 DC-DC 转换器或 LDO,减少电源转换损耗。

网友E:
在电源引脚附近添加去耦电容,减少电源噪声

网友F:
选择低功耗的外设(如传感器、通信模块)

网友G:
在不使用外设时,彻底关闭其电源。

网友H:
优化 PCB 布局,减少漏电流和电磁干扰。

网友I:
国民技术的MCU低功耗设计听起来好厉害呀,1节电池撑一年太牛了

网友J:
使用低功耗的元器件和低阻抗的走线。

网友K:
充分利用 MCU 的低功耗模式(如睡眠模式、停机模式、待机模式)。在任务完成后,立即进入低功耗模式。

网友L:
我去年做的一款产品2S唤醒后工作以下,段码屏显示,一节2000mah左右的锂锰电池能工作五六年

网友M:
好奇问一下,如果不开启看门狗,也不开定时唤醒,只开IO唤醒,进入睡眠模式以后,有没有可能跑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