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est06.py

楼主(2025-02-25):
TEST, PY, se, GS, FUNC, ar
class CountCalls:
    def __init__(self, func):
        self.func = func

    def __call__(self, *args, **kwargs):
        print("在函数执行前做点什么")
        result = self.func(*args, **kwargs)
        print("在函数执行后做点什么")
        return result

@CountCalls
def say_hello():
    print("Hello!")

say_hello()

网友A(2025-03-31):
在实际项目中,装饰器可以用来实现很多复杂的功能,提高代码的复用性和可维护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