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Live Expressions 和 SWV Data Trace有什么区别

楼主(2025-02-25):
Live Expressions 和 SWV Data Trace之间有什么区别?
它们都是实时的吗?
谁给 MCU 处理器增加负担小?
我可以使用不带 SWO 引脚的 CortexM0 等 MCU 来使用Live Expressions吗?

网友A:
Live Expressions:适用于所有支持SWD或JTAG接口的MCU,包括不带SWO引脚的Cortex-M0等MCU。对MCU处理器的负担较小。
SWV Data Trace:提供更高级的实时调试功能,但需要SWO引脚,因此不适用于不带SWO引脚的MCU,跟内核强相关。

楼主:
谢谢版主答疑

网友B:
Live Expressions 是调试器(如STM32CubeIDEKeilIAR等)提供的一种功能,允许用户在调试过程中实时查看变量的值

网友C:
其实Live Expressions一般通过调试接口(如SWD)定期读取内存中的变量值,并显示在调试器的窗口中

网友D:
实时性的情况下,Live Expressions 的实时性取决于调试器的轮询频率和调试接口的速度

网友E:
Live Expressions由于是通过调试接口读取数据,实时性较低,通常适用于低速调试场景

网友F:
MCU的负担小啊,Live Expressions因为它只是通过调试接口读取内存数据,不会干扰MCU的正常运行

网友G:
Live Expressions 可以在任何支持调试接口(如SWD)的MCU上使用,包括不带SWO引脚的Cortex-M0

网友H:
SWV是一种通过SWO引脚输出调试信息的机制

网友I:
SWV Data Trace 可以实时输出变量值、事件、异常等信息,并通过SWO引脚传输到调试器

网友J:
其实SWV Data Trace 的实时性较高,因为数据是通过专用的SWO引脚实时传输的。适用于需要高速、实时监控数据的场景

网友K:
SWV Data Trace MCU的负担较小,因为数据输出是通过硬件实现的,不会占用CPU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