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cubeide下载时找不到元件

楼主(2025-02-25):
用STcubeide 下载程序到Nucleo stm32f103时出现如下提升.
Error in initializing ST-LINK device.

Reason: (4) No device found on target.

同一程序用keil编译并下载,没用出现问题。是不是编译器还是下载器问题?

网友A:
这个错误我也遇到过,通常是ST-LINK的驱动问题,建议重新安装一下驱动试试。

网友B:
你可以检查一下ST-LINK的固件版本,CubeIDE有时候对老版本兼容性不好。

网友C:
可能是CubeIDE的调试配置不对,检查一下Debug Configuration里的端口设置是不是SWD模式。

网友D:
Keil能正常下载的话,硬件部分应该没问题,可能是CubeIDE的设置出错了。

网友E:
检查一下Option Bytes里的读保护(RDP)设置,可能是这个导致CubeIDE无法识别芯片。

网友F:
ST-LINK的USB电缆也可能是问题源头,换一根数据线试试,我之前就遇到过这个情况。

网友G:
STM32F1的BOOT0引脚状态也值得检查,如果引脚电平不对,可能会导致无法识别芯片。

网友H:
试试在STM32CubeProgrammer里先连接看看,如果CubeProgrammer都连不上,那就很可能是硬件或驱动问题了。

网友I:
CubeIDE有时候会缓存设备信息,重启CubeIDE或重启电脑可能会有所改善。

网友J:
检查一下供电电压,有时电压偏低也会导致ST-LINK识别失败。

网友K:
ST-LINK线可能没有正确连接到Nucleo板上。

网友L:
ST-LINK设备可能未正确安装驱动程序或驱动程序已损坏。

网友M:
ST-LINK线可能损坏或存在接触不良的情况。

网友N:
STM32CubeIDE中可能没有正确配置ST-LINK设备。
STM32CubeIDE中可能没有正确选择目标设备或芯片型号。

网友O:
可能是硬件故障

网友K:
尝试复位和重新连接,连接ST-LINK后,按住Nucleo板上的复位按钮,然后尝试下载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