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使用Bode100测试明纬NDR-120-24电源时,穿越频率已超过1M可能原因

楼主(2025-02-26):
使用Bode100测试明纬NDR-120-24电源时,穿越频率已超过1M可能有以下原因:

1. 测试连接问题
    接触不良:测试线缆与电源的输入输出端以及Bode100之间的连接不牢固、存在松动或虚接情况,会导致信号传输不稳定,影响测量结果,使穿越频率出现异常。比如,如果连接点松动,信号在传输过程中可能会出现衰减或干扰,从而改变频率响应特性,导致测量的穿越频率偏高。
    接地问题:未正确接地或接地不良会产生较大的共模干扰,进而影响测试的准确性。在高频情况下,这种干扰可能导致测量的频率响应曲线发生偏移,使穿越频率超出正常范围。

2. 仪器参数设置问题
    起始频率设置不当:如果起始频率设置过高,可能会错过低频段的重要频率响应信息,导致测量的穿越频率不准确。例如,电源系统的低频特性可能对整体稳定性有重要影响,但过高的起始频率无法捕捉到这些信息,从而使计算出的穿越频率偏离真实值。
    扫描范围不足:扫描频率范围不够宽,无法涵盖电源系统的所有关键频率点,可能会使测量结果不完整,影响对穿越频率的判断。特别是对于一些复杂的电源系统,其频率响应可能在较宽的频率范围内发生变化,如果扫描范围受限,就容易得到错误的穿越频率。
    电平设置不合理:信号源电平设置过高或过低都会影响测量结果。如果电平过高,可能会使电源进入非线性工作区,导致频率响应发生变化;如果电平过低,则可能无法准确测量到信号的幅度和相位,从而影响穿越频率的计算。

3. 电源自身特性问题
    内部元件参数变化:电源内部的电容、电感等元件参数可能发生了变化,导致其频率响应特性与设计值不同。例如,电容的容值减小、电感的电感量增大等情况,都会使电源的谐振频率和截止频率发生改变,从而使穿越频率升高。
    负载效应:不同的负载条件会对电源的频率响应产生影响。如果在测试时所接的负载与实际应用场景中的负载差异较大,可能会导致测量的穿越频率不准确。例如,空载时的穿越频率与满载时的穿越频率可能会有所不同。

综上所述,在使用Bode100测试明纬NDR-120-24电源时,若遇到穿越频率已超过1M的情况,应首先检查测试连接是否稳固、可靠,并确保仪器参数设置合理。同时,也要考虑电源自身特性及负载条件对测试结果的影响。通过仔细排查和调整,可以更准确地测量电源的频率响应特性,获得可靠的穿越频率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