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软件] 有没有人尝试用MM32驱动低功耗LoRa模组?通信距离和功耗如何平衡?

楼主(2025-02-26):
有没有人尝试用MM32驱动低功耗LoRa模组?通信距离和功耗如何平衡?

网友A:
现在都是标准模块,肯定都符合标准 的

网友B:
看你需求呗,通讯距离要是远,有可能还要加PA呢

网友C:
这种东西得主要是看你应用环境的

网友D:
我建议啊,就注意距离,距离完全符合需求之后,在考虑功耗

网友E:
其实功耗还可以用唤醒时间解决的,这种是OK的

网友F:
平衡的话得看你需求,你要是又要远,又要功耗,就麻烦了

网友G:
我建议就是看需求,需求要求是距离重要还是功耗重要

网友H:
没办法平衡,我觉得就是考虑距离,功耗可以通过唤醒时间这种解决

网友I:
一般就是先通讯成功,在考虑功耗吧

网友J:
看你需求呗,你得达到最大距离吧,就是你要用的最大的距离

网友K:
都是考虑功耗,但是功耗得保证你通讯距离合适才行

网友L(2025-03-31):
MM32 的 MCU 可以通过 SPI、UART 或其他协议与 LoRa 模块进行通信,并根据应用需求调整功耗和通信距离之间的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