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生态] 在电机控制项目中,你更看重MCU的哪一点:PWM分辨率、ADC速度还是运算能力?”

楼主(2025-02-26):
AD, ADC, MCU, PWM, dc
在电机控制项目中,你更看重MCU的哪一点:PWM分辨率、ADC速度还是运算能力?

网友A:
那必须是PWM分别率优先

网友B(2025-03-31):
如果你需要精确的速度控制和低速平稳运行,PWM分辨率非常重要。

网友C:
根据应用需求选择

网友D:
选择具有可扩展性和兼容性的MCU。

网友E:
一般来说就是ADC的速度吧,其实采集不需要太精度,但是速度一定要快

网友F:
PWM的话,我觉得够用就行?

网友G:
在电机控制项目中,PWM分辨率、ADC速度和运算能力都非常重要,但优先级取决于具体应用需求

网友H:
高分辨率的PWM能实现更精确的电机控制,尤其在低速或需要精细调节的场景中。

网友I:
ADC速度影响电流、电压等反馈信号的实时性,高速ADC有助于快速响应电机状态变化。

网友J:
一般来说,PWM精度的话主要是对控制精度要求高的应用,如伺服电机、四轴飞行器等。

网友K:
我的理解是ADC速度一般是用于需要快速响应的应用,如高速电机、动态负载变化频繁的场景。

网友L:
强大的运算能力支持复杂控制算法(如FOC、PID)的实时计算,提升系统性能

网友M:
其实算力来说,主要配合于需要复杂算法的应用,如高性能伺服系统、机器人关节控制等。

网友N:
我的优先级排序一般是运算能力先考虑,ADC速度次之,PWM分辨率最后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