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32G430] 如何提高基于G430 系列芯片的 ADC 采样精度?

楼主(2025-02-26):
如何提高基于G430 系列芯片的 ADC 采样精度?

网友A:
在使用 N32G430 系列芯片时,提高 ADC 采样精度是一个常见的需求。使用低噪声的 LDO 或稳压器为 ADC 供电。

网友B:
使用外部高精度参考电压源(如 2.5V 或 3.3V)作为 ADC 的参考电压(VREF)。在 VREF 引脚附近添加去耦电容(如 100nF)。

网友C:
在 ADC 输入引脚前添加低通滤波器,减少高频噪声。使用运算放大器对信号进行缓冲或放大,提高信号质量。

网友D:
将模拟信号走线与数字信号走线分开,减少串扰。使用地平面隔离模拟和数字部分。

网友E:
增加 ADC 的采样时间,确保采样电容充分充电。在 ADC_SampleTime 配置中选择较长的采样时间(如 239.5 个时钟周期)。

网友F:
使用低抖动的时钟源(如内部 RC 振荡器或外部晶振)。确保 ADC 时钟频率在推荐范围内(通常为 1-14 MHz)。

网友G:
在每次上电或温度变化时,执行 ADC 校准(ADC_Calibration)。

网友H:
使用过采样技术提高分辨率。例如,通过多次采样取平均值,将 12 位 ADC 提升到 14 位或更高分辨率。

网友I:
在软件中对 ADC 采样值进行数字滤波(如移动平均滤波、卡尔曼滤波)。

网友J:
将 ADC 输入信号远离高频噪声源(如开关电源、电机驱动器)。确保模拟地和数字地分开布局,并通过单点连接。

网友K(2025-03-31):
参考电源稳定

网友L(2025-07-22):
可优化外部电路(加滤波电容、减少干扰),配置 ADC 参数(采样时间、分辨率),软件校准(多次采样取平均、去除异常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