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如何利用国民芯片开发边缘计算设备?

楼主(2025-02-26):
如何利用国民芯片开发边缘计算设备?

网友A:
选对选好芯片

网友B:
看字节的需求,选用满足需求的ic

网友C:
看你需求,一般都是按你需求来定制的开发的

网友D:
你边缘计算都是需要什么外设,什么功能啊?

网友E:
一般来说就是正常开发呗,用通讯,用一些算法之类的

网友F:
你首先要选择一个合适的MCU吧,再研究其他啊

网友G:
我觉得开发这个倒是不难,因为边缘计算就是类似于一个数据节点吧

网友H:
你边缘计算的话,与后台通讯用4G的吗

网友I:
边缘计算的话都有啥功能啊?你想用啥功能啊

网友J:
利用国民芯片开发边缘计算设备需要综合考虑硬件设计、软件架构、算法开发和低功耗优化

网友K:
反正我觉得你得定义你的功能需求,才能选择芯片,才能进行开发吧

网友L:
就熟悉串口,SPI和一些IO的控制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