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stm32f407下载提示flash错误,修改地址范围未解决

楼主(2025-02-26):
stm32f407下载提示flash错误

修改ram地址范围未解决

网友A:
你看看这个相应下载算法文件到底在不在 或者说目录对不对,按照时按默认来,一般来讲这些都不会有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看看这个相应下载算法文件到底在不在 或者说目录对不对,按照时按默认来,一般来讲这些都不会有问题的。 ...

这里有显示,是否已经有了flash算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看看这个相应下载算法文件到底在不在 或者说目录对不对,按照时按默认来,一般来讲这些都不会有问题的。 ...

换另一块板试了,下载程序正常,像是这个芯片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里有显示,是否已经有了flash算法

一般来讲,这么显示应该是找到相关算法文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来讲,这么显示应该是找到相关算法文件了。

是的,之前下载正常,只是从第一次出现算法问题后,这个片子就不能下载了,但是能识别到。

更换另一块板子,同一工程下载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来讲,这么显示应该是找到相关算法文件了。

后续,这块板子下载提示flash算法问题的程序一直失败,下载其他程序能够正常下载,返回来再下载flash算法问题的程序下载成功,没再提示算法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