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理图] LOXIM微孔雾化驱动集成电路原理图_芯片LX8201-0B

楼主(2025-02-26):
#申请原创# #每日话题# #技术资源#

LOXIM的微孔驱动方案采用了芯片+少量外围电路+升压的设计组合。

demo板如下:

其中芯片LX8201-0B是最新⾃研的微孔雾化⽚专⽤驱动的集成芯⽚。
芯片采用QFN28的封装方式,结合标准外围电路,能有效驱动控制市⾯上各种微孔雾化⽚;
基于独特的电路设计和软件追频技术,其在功耗以及成本上均具有明显的优势。

特点:
Ÿ   方案整体成本较低,适应多元化市场
Ÿ   芯片一体化集成设计,雾化稳定性和一致性更好,不受器件离散性的影响, 不挑雾化片
Ÿ   省电,独家软件算法精准追频技术,驱动效率更高,同等雾化条件下功耗更低
Ÿ   驱动功率最大高达2W
Ÿ   待机电流值可低至20μA,电池供电长达1年
Ÿ   雾化片频率可覆盖范围为100~186K

网友A(2025-04-19):
这个LX8201-0B芯片看起来很厉害啊,QFN28封装和低功耗设计,对于微孔雾化设备来说是个不错的选择。

网友B:
有实际产品应用么?

目前在使用微孔雾化片的加湿器和香氛等都有实际应用案例

网友C:
这个LX8201-0B芯片看起来很厉害,QFN28封装和低功耗设计,对于微孔雾化设备来说是个不错的选择。

网友D:
驱动电路复杂吗

网友B(2025-05-27):
这个能用来做电动口喷么?

网友E:
详细手册或者厂家链接都不放出来吗
现在推芯片这么敷衍吗

资料请查看网站www.loxim.cn

网友E(2025-07-08):
看了网站,只有这一颗芯片,连个像样的文档都没有
看介绍似乎芯片规划的还是不错的,但是资料也太少了

楼主(2025-09-29):
就是为了简化而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能用来做电动口喷么?

口喷、鼻喷、医用雾化都可以的

楼主(2025-11-06):
引用 网友A:
这个LX8201-0B芯片看起来很厉害啊,QFN28封装和低功耗设计,对于微孔雾化设备来说是个不错的选择。
...

就是针对微孔雾化的要求来的,占空间小,很方便

楼主:
外围电路很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LX8201-0B芯片看起来很厉害,QFN28封装和低功耗设计,对于微孔雾化设备来说是个不错的选择。
...

是的,目前应用在各种不同场景的雾化设备,如香氛,加湿,医疗,电子烟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