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MC™] 英飞凌基于 ARM® Cortex®-M 的 32 位工业微控制器32 位 XMC1000 工业微控制器 ARM® Cortex®-M0资源合集

楼主(2025-02-26):
产品手册
XMC™和 AURIX™- 工业微控制器产品组合
英飞凌的XMC™和AURIX™系列工业微控制器功能强大、应用广泛。XMC™系列基于ARM® Cortex®-M内核,适用于电源转换、工业自动化等领域,具备丰富外设与出色性能。AURIX™系列融合多种技术,满足高性能、多核及安全要求严苛的场景,在工业控制、汽车电子等方面表现卓越。二者均提供配套开发工具与评估板,助力开发者快速实现创新设计。

产品选型手册
微控制器口袋指南
该文档聚焦英飞凌微控制器,全面涵盖工业、物联网、消费电子及汽车等领域的多种产品。详细介绍了XMC™、AURIX™、TRAVEO™ T2G、PSoC™ 等系列微控制器,从产品型号、核心架构、性能参数(如频率、内存大小),到丰富外设(ADC、通信接口等)、安全特性,再到适用场景与封装类型,内容丰富,为开发者选型和产品设计提供了关键参考 。

电力和传感选择指南2024-25
该文档是英飞凌2024 - 2025年电源与传感选型指南。它介绍了公司在助力实现气候中和与数字化方面的愿景与能力,涵盖众多产品及解决方案。产品包括各类MOSFET、IGBT、微控制器等;解决方案涉及工业、消费电子、汽车等多领域,如工业SMPS、无线充电等。还阐述了各产品和方案的特性、优势、应用场景及相关技术细节,为工程师选型和产品设计提供了全面参考 。

产品描述
产品简介XMC1300用于电机控制适用于您的电机应用的右侧ARM®MCU外设
英飞凌XMC1300是一款32位工业微控制器,专为电机控制设计,基于ARM® Cortex®-M0核心。它集成丰富外设,如MATH协处理器、CCU8 PWM定时器等,适用于无传感器磁场定向控制(FOC)、无刷直流(BLDC)等多种电机控制应用。具备易用的电机控制库、高性能与节能优势,借助DAVE™ Apps IDE可加快上市时间。其应用广泛,涵盖电动自行车、家用电器等领域,且有多种评估套件助力开发 。

用户手册
XMC1400 AA-步进工业应用微控制器系列XMC1000系列
该文档是英飞凌XMC1400系列工业微控制器参考手册,基于ARM Cortex-M0核心。手册详细介绍其各功能模块,包括CPU子系统、片上存储器、通信外设等。涵盖模块特性、操作模式、寄存器说明及应用场景,如电机控制、电源转换等。还介绍了中断系统、事件请求单元等内容,为开发者深入了解XMC1400系列微控制器的架构与使用,进行系统设计和软件开发提供了全面的技术参考。

XMC1100 AB-步进工业应用微控制器系列XMC1000系列
该文档围绕英飞凌XMC1100工业微控制器展开,是极具价值的参考手册。它基于ARM Cortex-M0内核,详细阐述了其功能特性、系统架构、各模块工作原理及应用场景。涵盖CPU、中断系统、存储系统等多个方面,还提供丰富的寄存器信息与编程指导,帮助开发者深入了解XMC1100的架构与使用方法,为基于该微控制器的系统设计和软件开发提供全面且专业的技术支撑。

XMC1200 AB-步进工业应用微控制器系列XMC1000系列
该文档是英飞凌XMC1200系列工业微控制器参考手册。手册基于ARM Cortex-M0内核展开,详细介绍了XMC1200系列的功能特性。涵盖CPU子系统、各类总线、中断系统、多种外设(如定时器、通信接口、模拟外设等)的工作原理、寄存器配置,还介绍了存储系统、电源管理、启动流程及调试系统等内容,为开发者深入了解和应用XMC1200系列微控制器提供了全面的技术参考。

XMC1300 AB-步进工业应用微控制器系列XMC1000系列
该文档是英飞凌XMC1300系列工业微控制器参考手册,基于ARM Cortex-M0内核。手册详细介绍了其功能特性、系统架构、各模块工作原理及应用场景。涵盖CPU、中断系统、存储系统、多种通信和控制外设等内容,还介绍了丰富的寄存器信息与编程指导,帮助开发者深入了解XMC1300的架构与使用方法,为基于该微控制器的系统设计和软件开发提供全面且专业的技术支撑。

UG_201512 计划30_005XMC1400 引导套件适用于XMC1000系列
该文档是英飞凌XMC1400 Boot Kit的用户手册,主要围绕XMC1400微控制器开发板展开介绍。手册涵盖开发板的功能特性、硬件描述、生产数据等内容,包括其基于ARM Cortex-M0的XMC1400微控制器、多种通信接口、外接设备等硬件信息,以及原理图、布局几何尺寸、物料清单等生产数据。它为开发者提供了全面的开发板使用指导,有助于用户基于该开发板进行应用代码开发 。

XMC1100 AA-步进工业应用微控制器系列XMC1000系列
该文档是英飞凌XMC1100系列工业微控制器参考手册,基于ARM Cortex-M0内核。手册详细介绍了XMC1100系列微控制器的功能特性、系统架构、各模块工作原理、寄存器配置及应用场景。内容涵盖CPU、中断系统、存储系统、多种通信和控制外设等,还介绍了开发过程中的注意事项、相关术语缩写等,为开发者深入了解和应用XMC1100系列微控制器提供了全面的技术参考 。

XMC1200 AA-步进工业应用微控制器系列XMC1000系列
该文档是英飞凌XMC1200系列工业微控制器参考手册,基于ARM Cortex-M0内核。手册介绍了XMC1200系列的功能特性、系统架构、各模块工作原理、寄存器配置及应用场景。内容涵盖CPU、中断系统、存储系统、多种通信和控制外设等,还介绍了开发过程中的注意事项、相关术语缩写等,为开发者深入了解和应用XMC1200系列微控制器提供了全面的技术参考 。

XMC1300 AA-步进工业应用微控制器系列XMC1000系列
该文档是XMC1300系列工业微控制器参考手册,基于ARM Cortex-M0内核。手册全面介绍了XMC1300系列的功能特性,包括CPU子系统、各类总线、中断系统、多种外设(如定时器、通信接口、模拟外设等)的工作原理、寄存器配置,还涵盖存储系统、电源管理、启动流程及调试系统等内容,并给出了丰富的应用示例。它为开发者深入了解和应用XMC1300系列微控制器提供了全面的技术参考,有助于开发人员进行系统设计和软件开发。

XMC1300工业应用微控制器系列XMC1000 家族
该文档是XMC1300系列工业微控制器的参考手册,基于ARM Cortex-M0内核。手册全面涵盖XMC1300系列的功能特性、系统架构、各模块工作原理及应用场景等内容。详细介绍了CPU、中断系统、存储系统、多种通信和控制外设等功能模块,还包含丰富的寄存器信息与编程指导,为开发者深入了解和应用XMC1300系列微控制器,进行系统设计和软件开发提供了全面的技术参考。

数据表
XMC1000系列XMC1300 AB-步进工业应用微控制器系列
该文档是XMC1300系列工业微控制器的数据手册,主要面向嵌入式软硬件开发者。它详细介绍了XMC1300系列的订购信息、不同型号的特性、电气和物理参数、引脚配置及功能等内容。涵盖了从芯片基本信息、功能特性,到电气性能、封装和可靠性等多方面的知识,为开发者在产品选型、系统设计和开发过程中提供了全面且关键的参考依据 。

XMC1000系列XMC1400 AA-步进工业应用微控制器系列
该文档是XMC1400系列工业微控制器的数据手册,面向嵌入式软硬件开发者。手册介绍了基于ARM Cortex-M0内核的XMC1400系列的多种信息,包括订购信息、不同型号的特性、电气和物理参数、引脚配置及功能等。此外,还涉及芯片识别号、质量声明、修订历史等内容,为开发者在产品选型、系统设计和开发过程中提供了全面的参考依据。

XMC1000系列XMC1100 AB-步进工业应用微控制器系列
该文档是XMC1100系列工业微控制器的数据手册,主要面向嵌入式软硬件开发者。它基于ARM Cortex-M0内核展开,详细介绍了XMC1100系列的订购信息、不同型号的特性、电气和物理参数、引脚配置及功能等内容。同时涵盖芯片识别号、质量声明、修订历史等信息,为开发者在产品选型、系统设计和开发过程中提供了全面且专业的技术参考,有助于开发者更好地应用XMC1100系列微控制器 。

XMC1000系列XMC1200 AB-步进工业应用微控制器系列
该文档是英飞凌XMC1200系列工业微控制器的数据手册,主要面向嵌入式开发人员。它基于ARM Cortex-M0内核,详细介绍了XMC1200系列的诸多信息,包括订购信息、不同型号的特性差异、电气和物理参数、引脚配置及功能等。此外,还涵盖芯片识别号、质量声明和修订历史等内容,为开发者进行产品选型、系统设计与开发提供了全面的技术参考,助力其更好地运用XMC1200系列微控制器。

立即开始
XMC1000 微型控制器LED照明应用套件XMCTM微控制器2016年7月
该文档是英飞凌XMC1000 LED照明应用套件的使用指南。它介绍了套件包含的XMC1200 CPU卡、彩色和白色LED卡的功能。阐述了硬件连接方式,说明了多种启动模式及配置方法,重点介绍DAVE开发平台。还给出RGB灯和白灯项目的详细操作示例,涵盖从创建项目到代码编写、下载运行的步骤,同时提供购买渠道、相关文档和技术支持等信息 。

Micrium® uC/Probe™XMC™入门指南XMC™ 微控制器2016年7月
该文档是英飞凌XMC微控制器搭配Micrium uC/Probe的入门指南。主要介绍如何利用uC/Probe监控和控制XMC微控制器运行的嵌入式系统。内容包括操作目的,所需的软硬件条件,如DAVE 4、XMC Flasher、uC/Probe等软件及XMC开发板。详细讲解uC/Probe的使用方法,涵盖仪表板和示波器的操作步骤,还介绍了数据记录、Excel桥接等其他功能,为开发者提供了全面的入门指引 。

达维特版本4-快速开始通过生成的PWM信号实现简单的LED闪烁XMC微控制器2016年2月
该文档是DAVE 4针对XMC微控制器实现简单LED闪烁的快速入门指南。主要介绍DAVE 4的基础使用,包括安装与更新,推荐使用XMC 2Go套件,也可选用其他XMC1000或XMC4000系列套件。详细阐述从创建项目、配置PWM APP、映射引脚,到生成代码、调试和查看结果的操作步骤,还介绍了DAVE 4的更新和专家支持途径,帮助开发者快速上手DAVE 4开发环境 。

应用手册
无线充电解决方案为消费和工业应用提供具有成本效益和安全的系统解决方案
该文档介绍了英飞凌的无线充电解决方案。先阐述无线充电的发展、原理、标准及优势,以及其在多领域的应用。接着详细说明英飞凌的相关产品,包括功率MOSFET、微控制器等多种芯片。还分别介绍了感应式和共振式无线充电产品、安全认证产品、USB Type-C控制器等。最后给出了系统解决方案,涵盖标准和定制化方案及对应应用场景,为无线充电设计提供了全面的参考 。

汽车应用指南我们让汽车清洁、安全和智能。
该文档聚焦英飞凌汽车电子应用,展示其如何助力汽车实现清洁、安全和智能化。英飞凌凭借丰富的产品线,包括传感器、微控制器和功率半导体等,为汽车各系统提供解决方案。从安全应用、车身及便利系统,到动力总成和(H)EV应用,再到汽车安全领域,均有涉及。此外,还介绍了符合ISO 26262标准的产品开发流程及零缺陷计划,为汽车行业提供全面半导体产品与技术支持 。

loT应用的快速、灵活、简单的原型模板设计英飞凌的Shield2Go板和MyloT适配器
英飞凌推出基于Shield2Go板和My IoT适配器的原型设计方案,助力物联网应用开发。Shield2Go板采用特有芯片,标准模块封装,无焊点连接器,搭配专用Arduino软件库,使用简单灵活。其有多款特色产品,如压力传感器、麦克风传感器等。My IoT适配器可将Shield2Go板组合成系统,还能与外部系统连接。该方案加速原型设计,节省成本,提供灵活定制 。

应用指南消费者无线充电器引入具有成本效益的解决方案,以确保卓越的用户体验
英飞凌针对消费者无线充电领域,推出具成本效益的解决方案以保障卓越用户体验。其作为无线充电联盟成员,提供多种组件,涵盖无线充电接收器、充电板等。产品优势显著,如性价比高、功率密度大、封装小、效率高,且在研发新型氮化镓技术。此外,还列出了不同电压等级、封装的产品型号及参数,为开发者提供多样选择 。

英飞凌的嵌入式系统解决方案
英飞凌为嵌入式系统提供全面解决方案。日常生活中的智能设备设计,需要高效供电和性价比高的微控制器平台,英飞凌都能满足。它提供从低成本到高效率、高集成度的即用型方案,还有多种评估板。此外,其易用的参考解决方案、DAVE 4开发环境助力开发,涵盖多种控制器、MOSFET等产品,详情可登录官网查询。

自动开启系统行业领先的解决方案
英飞凌为自动开启系统提供行业领先的解决方案。建筑和家庭中的各类自动开启设备,如门窗、车库门等,都离不开智能控制。英飞凌凭借半导体产品组合,提供涵盖功率半导体、传感器到安全产品的系统方案。其产品能提升电机能效、保障固件安全,雷达方案覆盖范围广,借助参考设计和DAVE平台还可缩短开发周期,官网可获取更多信息。

英飞凌为3D打印机提供的解决方案行业领先的系统解决方案,实现高效优化的3D打印机
英飞凌为3D打印机提供行业领先的系统解决方案。当前3D打印机面临尺寸和速度等限制,英飞凌针对这些问题,在电源管理、电机控制等方面发力。其产品能确保电源高效、提升功率密度,集成的电机控制方案可降成本、减PCB空间,还有安全防护功能。借助参考设计和Dave平台,还能缩短30%的设计开发时间,更多信息可通过官网获取。

英飞凌 - 面向 XMC1000 和 XMC4000 系列的 AP32370 永磁同步电机(PMSM)磁场定向控制(FOC)应用笔记 - 版本 01.07
该应用笔记由英飞凌提供,版本为 01.07。它围绕 AP32370 芯片在 XMC1000 和 4000 系列微控制器实现永磁同步电机(PMSM)磁场定向控制(FOC)展开。详细阐述了 AP32370 的功能与特性,以及如何与 XMC 系列配合。涵盖 FOC 算法原理、系统硬件搭建和软件编程要点,还可能有性能测试数据,为电机控制领域的开发者提供了实用的技术参考。

PMSM FOC 电机控制软件使用XMC™XMC1300/XMCN1400和XMC4400
该文档聚焦于使用XMC微控制器的PMSM FOC电机控制软件。主要介绍了软件功能、特性,涵盖多种控制方案、丰富的硬件资源分配及多样的中断处理机制。详细说明了软件各组件工作原理、配置方法,涉及用户、硬件等不同层面配置。还列举了软件API函数及其功能,为开发者提供了从理论到实践的全面指导,助力其基于XMC1300/1400和XMC4400开发PMSM FOC电机控制系统。

英飞凌 - AP32277 适用于 XMC1000 的 ASC 引导加载程序示例代码.zip - 应用笔记 - 版本 01.05
这是英飞凌推出的版本为 01.05 的应用笔记文档,聚焦于 AP32277 在 XMC1000 微控制器上 ASC 引导加载程序的应用。该文档提供了 ASC 引导加载程序的示例代码,可能涵盖代码功能解析、与 XMC1000 的接口配置方法、引导加载流程说明、相关通信协议细节,以及在不同应用场景下的使用要点等内容,为开发者利用 AP32277 实现 XMC1000 的引导加载功能提供了详细的技术参考与示例指导。

亚太32277ASC引导加载程序用于XMC1000适用于XM1000
该文档围绕XMC1000微控制器的ASC引导加载程序展开,旨在指导开发者利用其将程序下载到芯片闪存。文档介绍了工具链、引导加载原理、程序设计、DAVE4项目设置、通信协议等内容,还提供了主机PC程序示例和演示说明,涵盖硬件设置、文件结构及运行步骤,帮助开发者掌握使用ASC引导加载程序进行XMC1000闪存编程的方法 。

EMC和系统-ESD设计指南用于电路板布局
该文档是英飞凌的EMC和系统ESD设计指南,主要聚焦于电路板布局设计。它涵盖了EMC优化的PCB设计和系统ESD设计,内容包括噪声源、耦合路径、PCB设计要点、设计措施、系统级ESD防护等方面,为工程师提供了从理论到实践的设计建议,旨在帮助工程师利用这些规则设计出低电磁辐射、高ESD抗性的电路板,确保电子设备的功能和安全性 。

亚太32384XMC1000 EEPROMS仿真和数据保持XMC1000仿真和数据保持
该文档围绕XMC1000微控制器的EEPROM仿真和数据保持展开,主要面向欲开发相关应用的工程师。它介绍了XMC1000在仿真EEPROM时,同一闪存的不同使用模式,以及闪存的结构、擦写周期限制。通过示例说明数据保持时间,还分析了温度对数据保持的影响。文档旨在指导工程师合理运用XMC1000的EEPROM仿真功能,为开发相关应用提供关键技术参考 。

PMSM FOC 电机控制软件使用XMCT™使用XMLC”的PMSM FOC电机控制软件
该文档聚焦英飞凌XMC1302微控制器的PMSM FOC电机控制软件。主要面向期望在XMC系列微控制器上实现无传感器反馈FOC控制的客户。它详细介绍了软件功能、XMC资源使用、硬件模块互连等内容,阐述了软件各组件工作原理、配置方法以及丰富的API函数。此外,还介绍了通过µC/Probe进行电机参数监测和PI增益微调的方法,为开发者提供全面的技术指导 。

AP32359使用XMC的BLDC电机控制软件XMC1000,XMC4000
该文档围绕英飞凌XMC系列微控制器的BLDC电机控制软件展开。主要面向希望在XMC系列微控制器上实现标量控制、并能在有霍尔传感器控制和无传感器控制之间选择的客户。它介绍了BLDC电机控制原理、软件关键特性、硬件资源,详细阐述软件各组件功能,包括控制方案、PWM生成等,还说明了软件配置方法,为开发者提供全面技术指导 。

英飞凌 - AP32360 基于连续导通模式(CCM)降压转换器的自动 LED 电流纹波调谐 - 应用笔记 - 版本 01.00
这是英飞凌的一份应用笔记文档,版本为 01.00。聚焦于 AP32360 在利用 CCM 降压转换器实现自动 LED 电流纹波调谐方面的应用。文档会介绍 AP32360 的功能特点、工作原理,分析 CCM 降压转换器的特性及工作模式,重点阐述自动 LED 电流纹波调谐的原理、实现方法、优势,还可能包括相关电路设计要点、参数配置方法、实际应用案例及测试数据等,为设计 LED 照明电路的工程师提供技术指导。

自动LED电流纹波调谐与CCM降压转换器
该文档介绍了一种利用XMC1000微控制器在CCM降压LED驱动方案中自动调整LED电流纹波的方法及算法。主要面向希望使用XMC1000实现LED照明应用的工程师。它先阐述CCM降压驱动的原理及电流纹波问题,接着介绍通过测量和算法重新计算关断时间来稳定平均LED电流的方法,还介绍了相关硬件电路和软件项目,为工程师提供完整的技术方案 。

AN_201602_PL30_015数字PFC CCM升压转换器使用XMC1400微控制器的300W设计示例
该文档聚焦于使用XMC1400微控制器的300W数字PFC CCM升压转换器设计。主要面向希望用XMC系列微控制器开发功率转换器数字控制器的工程师。它先对比模拟和数字PFC,阐述数字控制优势;接着介绍300W设计示例的硬件规格、软件流程等;还详细说明控制环路设计过程,给出实验结果。旨在为工程师提供完整的数字PFC CCM升压转换器设计方案与技术指导 。

英飞凌 - 适用于 XMC1000 的亮度和色彩控制单元(BCCU)AP32275 示例代码 - 应用笔记 - 版本 01.00
这是英飞凌推出的版本为 01.00 的应用笔记文档。主要围绕 AP32275 在 XMC1000 微控制器上关于亮度和色彩控制单元(BCCU)的应用展开,提供了相关的示例代码。文档内容可能包括 AP32275 的功能特性介绍、与 XMC1000 的接口说明、BCCU 的工作原理,示例代码的功能解析、使用方法、配置步骤,以及在实际应用中的注意事项等,帮助开发者快速掌握利用 AP32275 和 XMC1000 实现亮度和色彩控制的技术。

AN_201609_PL30_028_的使用XMC1000驱动LED驱动LED与XMC1000
该文档聚焦于XMC1000微控制器驱动LED的应用,面向希望用其实现LED照明应用的工程师。它介绍了两种驱动方法,一是通过外部LED驱动器的PDM驱动,以驱动RGB LED灯为例阐述了硬件连接和软件配置;二是CCM降压LED驱动,涵盖峰值电流控制、调制调光等内容,并给出评估套件及示例。此外,还提供了LED电流纹波调整的指导,为工程师提供了全面的技术方案 。

电源管理总线(PMBus™)从设备与 XMC™电机控制模块(XMC™)
该文档主要介绍XMC电机控制模块作为PMBus从设备的相关内容。主要面向需进行PMBus从设备开发与应用的工程师。它阐述了PMBus通信原理,展示了系统架构中主从设备间的数据交互。详细说明了基于XMC的PMBus从设备软件配置,如通过宏定义和结构体设置通信参数 。还给出部分应用代码示例,像初始化和任务函数等,为工程师开发相关应用提供了技术参考。

英飞凌 - I²C 软件更新 - 应用笔记 - 版本 01.00
这是英飞凌发布的一份应用笔记文档,版本号为 01.00。主要聚焦于英飞凌产品通过 I²C 接口进行软件更新的相关内容,可能会涵盖 I²C 通信协议的基本原理与特点、英飞凌产品利用 I²C 实现软件更新的具体方法和流程,包括硬件连接方式、软件配置步骤等。还可能涉及软件更新过程中的数据传输格式、错误处理机制、兼容性问题以及相关的安全措施等方面的内容,为开发人员进行基于英飞凌产品的 I²C 软件更新设计提供技术指导和参考依据。

使用I2C接口对XMC1000微控制器进行软件更新
该文档是英飞凌关于XMC1000微控制器使用IIC接口进行软件更新的应用笔记。它介绍了利用PC主机更新XMC1000设备闪存中应用程序的方法,涉及引导程序、闪存加载程序和应用程序等。详细阐述了系统概念、各程序实现、DAVE™ V4项目设置,还给出了网关和主机PC程序示例,提供了硬件设置、演示器使用等指导,助力开发者构建远程控制系统更新闪存代码。

使用SPI接口对XMC1000微控制器进行软件更新
该文档是英飞凌关于XMC1000微控制器使用SPI接口进行软件更新的应用笔记。它主要介绍了借助PC主机更新XMC1000设备闪存中应用程序的方法,涵盖引导程序、闪存加载程序和应用程序等内容。详细说明了系统原理、各程序实现、DAVE™ V4项目设置,还给出了网关和主机PC程序示例,提供了硬件设置、演示器使用等指导,帮助开发者实现远程更新闪存代码。

英飞凌 - SPI 软件更新 - 应用笔记 - 版本 01.00
这是英飞凌的版本为 01.00 的应用笔记文档,聚焦于 SPI 接口的软件更新技术。文档主要围绕英飞凌产品展开,会详细介绍 SPI 通信协议的基础知识,包括工作原理、数据传输模式等。重点讲解利用 SPI 进行软件更新的流程、方法及优势,涉及硬件连接方式,如 SPI 接口与相关芯片的连接电路设计。还会包含软件更新过程中的数据格式、校验方法、错误处理机制,以及与不同英飞凌产品的兼容性等内容,为开发人员提供技术参考与实践指导。

可调白光LED灯控制带RGB LED照明屏蔽
该文档围绕英飞凌的RGB LED照明屏蔽板展开,此屏蔽板基于XMC1202微控制器,兼容Arduino和XMC1100开发套件。它运用DC/DC降压拓扑,能驱动3个LED通道,通过内置BCCU实现无闪烁调光和色彩控制。文档介绍了DAVE集成开发环境,给出相关代码示例和多种配置参数,为开发者利用该屏蔽板进行可调白光LED灯控制及相关功能开发提供了详细指导。

英飞凌 - AP32339 XMC 固件完整性管理 - 版本 01.00
这是英飞凌推出的版本为 01.00 的应用笔记文档。主要聚焦于 AP32339 在 XMC 微控制器上关于固件完整性管理方面的内容。文档可能会介绍 AP32339 的功能特点,阐述在 XMC 环境下固件完整性管理的重要性和面临的挑战,详细说明实现固件完整性管理的原理、方法和技术手段,比如可能涉及加密算法、数字签名、校验机制等的应用,还可能包括相关的硬件和软件配置要求、实际应用案例分析、测试与验证方法,以及在不同应用场景下的注意事项等,为开发人员确保 XMC 系统中固件的完整性和安全性提供技术指导和参考依据。

英飞凌 - 适用于 XMC1000 和 XMC4000 的捕获比较单元 4(CCU4)AP32287 示例代码 - 应用笔记 - 版本 01.02
这是英飞凌发布的版本为 01.02 的应用笔记文档,主要围绕 AP32287 在 XMC1000 和 XMC4000 微控制器上关于捕获比较单元 4(CCU4)的应用展开,并提供了相关示例代码。文档内容可能包括 CCU4 的功能特性、工作原理,以及在 XMC1000 和 XMC4000 中的应用场景介绍;AP32287 与 CCU4 及 XMC1000、XMC4000 的接口说明;示例代码的功能解析,如如何实现 CCU4 的特定功能,包括捕获输入信号、比较输出信号等,还可能涉及代码的配置步骤、使用方法、在实际应用中的注意事项,以及与 CCU4 相关的寄存器设置、中断处理等内容,帮助开发者快速掌握利用 AP32287 和 XMC1000、XMC4000 的 CCU4 实现相关功能的技术。

英飞凌 - 适用于 XMC1000 和 XMC4000 的捕获比较单元 8(CCU8)AP32288 示例代码 - 应用笔记
此为英飞凌版本 01.02 的应用笔记文档,着重探讨 AP32288 在 XMC1000 和 XMC4000 微控制器的捕获比较单元 8(CCU8)上的应用,同时提供了示例代码。文档会先介绍 CCU8 的特性与工作原理,以及在这两款微控制器中的应用场景。接着阐述 AP32288 与 CCU8 及 XMC1000、XMC4000 的接口配置。对示例代码进行详细解析,说明如何借助代码实现 CCU8 的各类功能,如输入捕获、输出比较等,还会提及代码的配置步骤、使用方法、实际应用的注意要点,以及相关寄存器设置和中断处理等内容,助力开发者快速上手。

英飞凌 - 适用于 XMC1000 和 XMC4000 的通用串行接口控制器(USIC)AP32303 示例代码 - 应用笔记 - 版本 01.00
这是英飞凌发布的一份应用笔记,版本为 01.00。该文档聚焦于 AP32303 在 XMC1000 和 XMC4000 微控制器的通用串行接口控制器(USIC)应用方面。它不仅介绍了 USIC 的基本原理、功能特性以及在这两个系列微控制器中的重要作用,还提供了相关的示例代码。通过对这些示例代码的详细解析,包括代码的架构、关键函数和参数设置等,帮助开发者理解如何利用 AP32303 实现 USIC 的各种通信功能,如 SPI、UART 等。同时,可能还会包含实际应用中的注意事项和调试建议,为开发人员提供了全面的技术参考。

英飞凌 - 适用于 XMC1000 和 XMC4000 的事件请求单元(ERU)AP32306 示例代码 - 应用笔记 - 版本 01.00
此为英飞凌版本 01.00 的应用笔记。聚焦 AP32306 在 XMC1000 和 XMC4000 微控制器事件请求单元(ERU)的应用,提供示例代码。文档会介绍 ERU 原理与功能,说明 AP32306 和 ERU 的交互方式,详细解析代码以助开发者掌握如何实现事件触发等功能。此外,还可能给出应用场景与注意事项,为开发者提供实用技术参考。

英飞凌 - AP32337 - 基于异步串行通信(ASC)的 XMC1000 微控制器软件更新示例代码 - 应用笔记 - 版本 01.00
这是英飞凌发布的一份版本为 01.00 的应用笔记文档。主要介绍了如何使用 AP32337 和异步串行通信(ASC)对 XMC1000 微控制器进行软件更新,并提供了相关示例代码。文档会先阐述 XMC1000 微控制器的特点及软件更新的重要性,然后说明 AP32337 与 XMC1000 的硬件连接和 ASC 通信协议的原理、配置方法。通过对示例代码的详细解析,帮助开发者了解软件更新流程的实现,包括数据传输、校验等功能的代码实现,还可能会提及实际应用中的注意事项、常见问题及解决方法等,为开发者进行 XMC1000 微控制器的软件更新开发提供技术支持。

英飞凌 - 适用于 XMC1200 和 XMC1300 的电压模数转换器(VADC)AP32304 示例 - 应用笔记 - 版本 01.10
这是英飞凌推出的版本为 01.10 的应用笔记文档。主要聚焦于 AP32304 在 XMC1200 和 XMC1300 微控制器的电压模数转换器(VADC)方面的应用,并提供了相关示例。文档会先对 XMC1200 和 XMC1300 的 VADC 的功能特性、工作原理及在微控制器中的作用进行介绍,然后说明 AP32304 与 VADC 的适配和应用方式,包括硬件连接与配置方法。通过对示例的详细解析,帮助开发者了解如何利用 AP32304 实现 VADC 的各种功能,如模拟信号采集、转换等,还可能涉及实际应用中的注意事项和常见问题解决等内容。

32位微控制器系列用于工业应用多功能模拟到数字转换器(VADC)用根拟转换器符合数字转换基(DC)的通
该文档是英飞凌XMC1000系列32位微控制器中多功能模拟数字转换器(VADC)的应用笔记,版本号V1.1(2016年7月发布)。它详细介绍了VADC在XMC1200和XMC1300微控制器上的使用方法,涵盖转换用例、触发选项、结果处理、事件与中断、比较器用例等内容,并提供了寄存器配置和XMC库实现示例,有助于开发者高效应用VADC 。

使用ASC接口对XMC1000微控制器进行软件更新
该文档围绕英飞凌XMC1000微控制器的软件更新展开,介绍了通过ASC接口进行更新的流程。详细说明了内存布局、启动流程以及与远程控制器的通信过程,还涉及中断处理、代码复制与执行等关键操作。此外,给出了操作示例,展示如何输入地址、选择接口、设置波特率及下载HEX文件等,为开发者提供了XMC1000微控制器软件更新的全面指导 。

控制器区域网络控制器(MultiCAN)
该文档聚焦英飞凌控制器区域网络控制器(MultiCAN),介绍其在汽车等领域的应用。内容涵盖MultiCAN的物理层与数据链路层架构、错误处理机制、时钟配置及波特率设置方法。通过状态机图展示消息收发流程,还给出初始化、消息对象配置等操作步骤,并提供XMC4000和XMC1400开发套件的波特率配置示例代码,为开发者了解和使用MultiCAN提供全面参考。

AP32339管理XMC中的固件完整性™XMC1000和XMC4000系列设备
该文档主要介绍XMC1000和XMC4000系列设备的固件完整性管理方法,重点阐述基于CRC - 32的实现方式。先介绍CRC方法原理,接着说明应用代码预处理步骤,包括生成SRecord、格式化及用XMC™ flasher计算CRC。通过XMC12_CRC_Blinky和XMC45_CRC_Blinky示例程序,分别展示在两个系列设备上的具体操作流程与结果,为开发者提供固件完整性管理的参考。

AN_201606_PL30_020_中文使用XMC1000的准谐振控制XMC1300,XMC1400
该文档聚焦于英飞凌XMC1000系列(XMC1300、XMC1400 )微控制器的准谐振控制技术。先介绍开关电源传导模式、硬开关与软开关概念,引出准谐振控制原理,即降低开关损耗提高效率。接着阐述在Infineon Designer中的仿真情况,重点说明基于XMC1000实现准谐振控制的两种方法:恒定导通时间控制和峰值电流控制,并给出示例电路。为工程师在相关应用中使用该技术提供了全面指导 。

使用XMCTM数字电源探索套件同步降压转换器
该文档聚焦如何利用XMC4000或XMC1000系列微控制器及XMC数字电源探索套件实现同步降压转换器。先介绍基本原理,包括调制类型、电压与电流模式控制对比,接着阐述XMC系列微控制器相关外设功能。随后以该套件为硬件参考,分别给出XMC4200和XMC1300在电压控制模式和峰值电流控制模式下的实现示例,涵盖补偿器设计、软件实现及稳定性分析等内容,为开发者提供技术指导。

英飞凌 - AP32323 在 XMC1000 上如何使用片上温度传感器的示例 - 应用笔记 - 版本 01.00
这是英飞凌发布的版本为 01.00 的应用笔记文档。它着重介绍了在 XMC1000 微控制器上,如何借助 AP32323 使用片上温度传感器。文档会详细说明片上温度传感器的工作原理和特性,以及 AP32323 与 XMC1000 配合使用的方法,包括硬件连接和软件配置要点。通过给出的示例,开发者可以深入了解读取温度数据的具体代码实现、数据处理和校准等内容。此外,还可能涵盖在实际应用中使用该温度传感器的注意事项和常见问题的解决方案。

PCB设计指南XMC1000
该文档是英飞凌XMC1000系列微控制器的PCB设计指南,主要面向负责相关PCB布局的人员。文档先介绍XMC1000系列不同型号的封装和内部振荡器情况,重点围绕优化ADC性能阐述PCB设计建议。针对XMC1100、XMC1200、XMC1300不同封装,给出通用、LED触摸感应、电机控制等应用场景下的布局方案;对XMC1400,介绍电源去耦、接地及外部振荡器布局要点,为XMC1000系列PCB设计提供全面指导 。

C-Start和设备初始化
该文档围绕英飞凌XMC1000微控制器展开,介绍其启动过程与设备初始化相关内容。先阐述C-Start概念及任务,包括设备启动、初始化、程序加载等。接着讲解链接脚本作用、内存相关概念及执行配置文件类型。还给出设备初始化的建议,涵盖时钟、复位、外设、中断等方面的设置要点,并提供XMC1200设备的初始化示例代码,为开发人员提供了全面的技术指导 。

中断子系统XMC1000,XMC4000
该文档聚焦于XMC1000和XMC4000微控制器的中断子系统,为工程师提供中断配置、启用及处理的指导。内容涵盖中断优先级设置,包括XMC4000的优先级分组;中断服务程序定义要点;中断使能的步骤,以及XMC1400的中断节点分配。此外,还分析了中断响应时间的构成,介绍通过优化编译器选项和将中断处理程序分配到SRAM来提升中断性能的方法,并给出性能对比示例,助力开发者高效利用中断功能。

振荡器处理奥斯康1000
该文档主要介绍XMC1000微控制器片上振荡器频率校准方法。针对对系统时钟精度要求高的场景,介绍利用外部参考信号校准的方式,包括振荡器电路设计、时钟配置、CCU4及ERU设置,还给出温度测试结果。对于因温度变化导致的时钟频率漂移问题,文档基于XMC1300给出了利用片上温度传感器校准DCO1的方法,包含校准参数、初始化代码、校准例程及相关测试结果,为开发者提供技术参考。

AN_20161_PL30_0013_中国XMC1000 S系列设备厦门科力达仪器有限公司
该文档围绕XMC1000 S系列设备的IP保护与程序下载展开。介绍了基于AES 128位加密的Secure Bootstrap Loader(SBSL)保护方案,涵盖其基本组件、保护流程及命令集。详细说明了通过加密工具、下载工具进行软件加密与下载的流程,包括波特率协商、密钥及代码数据下载等。还介绍了英飞凌Secure Download Manager工具的使用方法,以及在SBSL模式下编程BMI值的相关设置与代码实现,为开发者提供全面指导。

XMC1000,XMC400032位微控制器系列用于工业应用捕获比较单元4(CCU4)
该文档聚焦XMC1000和XMC4000微控制器的捕获比较单元4(CCU4),主要面向熟悉该系列微控制器的工程师。文档先介绍CCU4的基本功能、应用场景及特性,接着阐述其输入、输出、捕获、比较等控制原理。随后给出多个应用示例,如周期性改变PWM占空比、CCU4用作DAC、测量PWM占空比以及触发ADC转换等,涵盖原理、参数计算、代码实现等内容,为开发者提供技术参考。

32位微控制器系列,工业应用32位微控制器系列,适用于工业应用捕获比较单元8(CCU8)
该文档是关于XMC1000和XMC4000微控制器捕获比较单元8(CCU8)的应用笔记,面向熟悉该系列微控制器的工程师。它先介绍CCU8的基本功能、特性及应用场景,如信号监测、PWM信号生成等。接着阐述其输入、输出、捕获、比较等控制原理,包括外部事件控制、影子传输机制等。随后给出多个应用示例,涵盖触发ADC转换改变占空比、生成CCU8 TRAP、3相电机驱动等,并提供详细代码实现,为开发者提供技术参考。

如何使用芯片温度传感器
该文档聚焦XMC1000微控制器片上温度传感器的使用,主要面向想要使用该传感器的工程师或开发者。它介绍了在DAVETM Version 4环境下,XMC™ Lib和外部库中与温度传感器相关的函数。XMC™ Lib的函数可计算芯片当前温度、设置温度比较阈值;外部库函数适用于特定版本的设备,同样具备温度计算和阈值转换功能。文档还给出基于XMC1400和XMC1300的代码示例,方便开发者参考 。

启动模块处理XMMC1000XMC1000的启动模式处理
该文档聚焦XMC1000微控制器的启动模式,主要面向熟悉该系列的工程师。文档介绍了多种启动模式,如通过BMI值确定的ASC_BSL、用户模式等,以及“Boot from pins”模式。详细说明了各模式的用途、引脚设置及BMI值配置,还介绍了编程BMI值的方法,包括软件中断、Memtool工具和DAVE™的“BMI get set”功能,同时给出从备用启动模式启动的设置步骤与示例代码,为开发者提供了全面的启动模式操作指导。

带有XMC1000 的伪数字-模拟转换器(DAC)
该文档围绕XMC1000微控制器展开,主要介绍如何利用其内部的BCCU、CCU4和CCU8等模块实现伪数字 - 模拟转换器(DAC)功能。文档先阐述了伪DAC的工作原理,即通过PWM或PDM信号经低通滤波器生成模拟信号。接着介绍了相关电路连接和寄存器值计算方法,并给出两个应用案例,分别是为模拟比较器生成参考电平以及生成正弦波形,且基于XMC™ lib和DAVETM APP进行了详细实现说明,为开发者提供参考。

32位微控制器系列用于工业应用驱动LED灯替与RGB LED灯带所用护罩
该文档主要介绍了如何使用RGB LED Lighting Shield驱动和控制LED灯带,面向对该护罩评估或制作原型感兴趣的工程师。文档指出,该护罩原用于驱动恒流LED串,驱动恒压LED灯带时需关闭电流控制功能。接着详细说明了重新配置护罩的4个步骤,包括设置电流限制、重编程CCU4输入等,并给出Arduino代码示例,还提供了应用代码下载地址,助力开发者快速上手 。

微型计算机XMC1000,XMC400032位微控制器系列用于工业应用事件请求单元(ERU)
该文档聚焦于XMC1000和XMC4000微控制器的事件请求单元(ERU),面向熟悉这两款微控制器的工程师。它详细介绍了ERU的基本概念、工作原理、应用场景,如在无直接信号路径时提供替代路径等。阐述了其在不同微控制器中的实现差异,以及事件请求选择、信号组合逻辑等功能模块。还通过多个示例,包括触发外部中断请求、门控外设触发事件等,基于XMC Lib给出配置、初始化及代码实现,为开发者使用ERU提供了全面指导。

亮度与色彩控制单元(BCCU)
该文档聚焦XMC1000微控制器的亮度与色彩控制单元(BCCU),面向欲开发LED照明应用的工程师。它介绍了BCCU的基本概念,包括调制调光原理、通道、调光引擎等功能模块。通过多通道灯具、RGB LED灯控制等典型应用示例,展示BCCU在LED照明中的应用。还基于XMC Lib和DAVETM APP,详细阐述了控制RGB LED灯颜色和亮度的配置、初始化及代码实现,为开发者提供全面技术指导。

32位微控制器系列用于工业应用位置接口(POSIF)
该文档是关于XMC1000和XMC4000微控制器位置接口(POSIF)的应用笔记,面向想开发电机控制应用的工程师。它介绍了POSIF的功能选择器、霍尔传感器模式、正交解码器模式和多通道模式等关键特性。通过三相电机三霍尔换向控制、正交解码器应用及多通道多相控制等示例,详细阐述其工作原理和使用方法,还给出基于XMC Lib的代码实现,为开发者提供技术支持。

XMC1000,XMC400032位微控制器系列用于工业应用通用串行接口通道(USIC)
该文档围绕英飞凌XMC1000和XMC4000微控制器的通用串行接口通道(USIC)展开。介绍了其结构、输入输出、波特率生成等基本特性,涵盖SPI、UART、I2C等多种通信协议的工作原理。通过丰富的示例,如SPI全双工通信、UART不同模式应用及I2C主从模式通信等,基于XMC Lib给出详细配置、初始化及函数实现过程,为开发者提供全面的USIC使用指南。

32位微控制器系列用于工业应用数学协处理器(MATH)算法处理器(AP32307)
该文档聚焦于XMC1000系列32位微控制器的数学协处理器(MATH),主要面向需进行复杂数**算开发的工程师。它介绍了MATH的特性,包含32位除法单元和24位CORDIC单元,以及MATH库的使用。详细阐述了除法运算、CORDIC运算的配置、启动、结果获取等操作步骤,并给出使用XMC Lib的示例。此外,还涉及结果链的相关内容,如数据兼容性、数据传输及忙标志处理,并展示了性能测试结果,为开发者提供技术参考。

英飞凌 - 适用于 XMC1000 的数学协处理器(MATH)AP32307 示例代码 - 应用笔记 - 版本 01.00
此为英飞凌版本 01.00 的应用笔记文档。聚焦于 AP32307 在 XMC1000 微控制器的数学协处理器(MATH)应用,提供了示例代码。文档会先介绍 XMC1000 数学协处理器的功能与特点,说明 AP32307 如何与之协同工作。接着详细解析示例代码,涵盖代码结构、关键函数及参数设置等,帮助开发者掌握利用 AP32307 在 XMC1000 上实现高效数**算的方法,还可能给出实际应用中的注意要点。

32位微控制器系列用于工业应用服务器风扇控制参考设计
该文档是英飞凌XMC1302微控制器用于服务器风扇控制的参考设计应用笔记,面向服务器风扇电机制造商和设计工程师。介绍了以XMC1302为核心的低电压风扇电机驱动完整解决方案,涵盖硬件设计、软件状态机及电机控制测试数据。其硬件具备独特“硬币概念”PCB布局,软件提供多种生命周期状态。还给出启动电流、稳态电流等波形数据,为开发者降低系统成本、缩短开发周期提供参考。

英飞凌 - 服务器风扇控制参考设计 - 应用笔记 - 版本 01.00
这是英飞凌发布的版本为 01.00 的应用笔记。它聚焦于服务器风扇控制领域,提供了专业的参考设计方案。文档详细阐述了服务器风扇控制的关键原理,包含转速调节、温度反馈等机制。介绍了英飞凌相关产品在此设计中的应用,如功率器件、驱动芯片等。还给出了硬件电路设计的具体思路、布局要点,以及软件控制算法的框架和实现方法。为工程师开发高效、稳定的服务器风扇控制系统提供了极具价值的技术指引。

32位微控制器系列用于工业应用使用DAVETM应用程序并从中从DAVETM v3迁移到v4
该文档聚焦于英飞凌XMC1000和XMC4000微控制器,介绍DAVE™ v4集成开发环境关键特性,以及DAVE™ APP从v3到v4的变化。详细给出将DAVE™ v3项目迁移至v4的步骤,包括理解v3项目设置、在v4中创建新项目、添加及配置APP等操作。此外,还阐述了XMC低级别驱动(LLDs)与DAVE™ APP的协同使用及项目扩展方法,助力开发者高效运用DAVE™ v4进行开发 。

工业应用微控制器系列数字功率转换介绍
该文档是英飞凌XMC4000/1000系列微控制器在数字功率转换领域的应用指南。主要面向电源设计相关人员,介绍了功率转换的基本概念、方法和拓扑结构,阐述了XMC系列在其中的应用优势。还详细讲解了PWM生成、调制方式、控制环路及相关应用算法,助力读者掌握该系列微控制器在数字功率转换中的应用要点。

32位微控制器系列用于工业应用XMC1000片上闪存操作和用途亚太32280
该文档围绕英飞凌XMC1000微控制器片上闪存展开,主要面向使用该系列芯片开发闪存应用的工程师。文档介绍了基于DAVE™中Flash003 app的闪存驱动API,涵盖擦除、编程、读写等操作及示例代码。阐述了在应用编程(IAP)的实现方式、流程及代码示例,还介绍了EEPROM模拟功能,包括相关算法、FEE001驱动API及在DALI控制中的应用,为开发者提供全面的技术参考。

英飞凌 - AP32280 在 XMC1000 闪存上的应用 - 应用笔记 - 版本 01.01
这是英飞凌发布的版本为 01.01 的应用笔记。主要围绕 AP32280 在 XMC1000 微控制器的闪存应用展开。文档会先介绍 XMC1000 闪存的特性与功能,接着说明 AP32280 与该闪存的适配情况,如如何通过 AP32280 实现对闪存的读写操作、存储管理等。还可能包含硬件连接方式、软件配置流程及相关代码示例,为开发者提供了在 XMC1000 平台上利用 AP32280 进行闪存应用开发的详细技术参考。

32位微控制器系列用于工业应用使用DAVE™与Rowley CrossWorks用于ARM®
该文档是关于英飞凌XMC1000和XMC4000微控制器开发的应用笔记,主要介绍DAVE™与Rowley CrossWorks for ARM®的协同使用方法。内容涵盖工具安装要求、项目开发流程、使用技巧及评估套件相关信息。通过定义全局宏、设置头文件路径等步骤实现二者联用,还对比了不同内存区域代码执行速度,为开发者选择工具和优化代码提供参考,助力高效开发工业应用项目。

微控制器系列工业应用微控制器系列唯一芯片标识符√UCID
该文档聚焦英飞凌XMC1000微控制器的唯一芯片标识符(UCID),为开发者提供关键技术指引。UCID是每个芯片独一无二的标识码,有助于应用程序精准识别设备。文档介绍了UCID由128位构成,详细说明复位后可在Flash特定地址获取UCID,并给出读取的示例代码。此外,还包含法律声明、商标信息等内容,方便开发者全面了解UCID相关知识,以更好地在开发中利用这一特性。

工业应用微控制器系列设备指南√XMC1x00微控制器的PCB布局指南
该文档聚焦英飞凌XMC1000系列微控制器,是一份PCB布局指南。鉴于XMC1000产品引脚少,其布局对ADC性能和EMC表现影响重大。文档着重介绍优化ADC性能的建议,给出TSSOP - 38、TSSOP - 28和TSSOP - 16三种封装在不同应用场景下的PCB布局方案,如ADC与通用GPIO、LED触摸感应、电机或功率转换应用的布局,并对各布局中的电容选型和接地方式等关键要点进行说明,为开发者提供实用指导。

工业应用微控制器系列从CCU6迁移到CCU4/CCU8/POSSIF
该文档是英飞凌XMC1000和XMC4000系列微控制器的迁移指南,主要面向熟悉CCU6并想在新系列产品中实现类似功能的用户。文档聚焦CCU6的半桥PWM、多通道模式等功能,对比CCU6与CCU4、CCU8、POSIF的特性差异,阐述在新系列产品中实现这些功能的方法,并给出相关文档参考。此外,强调新外设功能更强大,结合DAVE TM 3工具及示例项目、用户指南,可助力开发者加快开发进程。

工业应用微控制器系列从计时器2迁移到CCU4/CCU8
该文档是英飞凌XMC1000和XMC4000系列微控制器的迁移指南,面向熟悉XC800系列Timer2的用户,指导他们在新系列中实现相似功能。文档对比了Timer2与CCU4、CCU8在软件启停定时器、硬件启动定时器、增减计数等方面的功能差异,详细说明了CCU4和CCU8实现Timer2功能的方法,并给出相关文档参考。此外,还指出新外设功能更丰富,结合DAVE™ 3工具及示例项目等可加速开发进程。

工业应用微控制器系列使用中断的中断子系统
该文档是英飞凌XMC1000系列微控制器的中断子系统使用指南。主要介绍了在XMC1000系统中设置中断的相关知识,涵盖配置中断优先级(可选)、定义中断服务程序、使能中断以及处理多触发源中断等步骤。通过代码示例和情景分析,详细阐述每个步骤的具体操作与注意事项,帮助开发者理解中断机制,为其在工业应用开发中合理运用中断功能提供技术指导,确保系统高效稳定运行。

工业应用微控制器系列数字端口逻辑
该文档是英飞凌XMC1000系列微控制器的数字端口逻辑设备指南,主要介绍了XMC1000系列微控制器数字端口的相关知识。涵盖通用I/O端口的输入、输出及复用功能配置,如设置输入引脚、选择输出驱动模式等;阐述了端口在不同模式下的特性,像输入引脚的滞后设置、内部上拉/下拉设备配置;还说明了端口在不同工作模式(如省电模式、调试模式)下的配置情况,为开发者合理使用数字端口提供全面指导。

工业应用微控制器系列C-Start和设备初始化√介绍√C-启动任务√链接脚本√执行配置文件√设备初始化提示
该文档聚焦英飞凌XMC1000系列微控制器,详细介绍C-Start与设备初始化相关内容。C-Start涵盖设备启动、初始化、程序加载等任务,为用户应用程序运行做准备。文档剖析链接脚本作用,讲解LMA和VMA概念及程序段分配。还介绍执行配置文件类型,如XIP等,并给出设备初始化建议,包含时钟配置、复位控制、中断管理等要点,助力开发者深入理解和高效进行XMC1000设备开发。

产品应用
应用简报英飞凌的多旋翼全系统解决方案
该文档介绍英飞凌的多旋翼全系统解决方案。英飞凌为多旋翼市场提供即用型方案,满足终端用户对产品轻量化、长续航、安全可靠的需求。其产品组合丰富,涵盖iMOTION™ 集成电路、各类传感器、MOSFET 等多种组件。还提供应用套件,助力缩短客户开发周期。该方案具备认证、精准控制、避障等优势,依托完整生态系统可加快产品上市,为开发者提供灵活且具性价比的选择 。

应用简介便携式发电机高效且具有成本效益的解决方案
该文档聚焦英飞凌便携式发电机解决方案。随着全球电力需求增长,便携式发电机成为重要备用电源。英飞凌提供多种关键产品,如OptiMOS™、CoolMOS™等各类MOSFET,EiceDRIVER™ 栅极驱动IC等。其产品优势明显,能助力逆变器小型化,满足效率与排放要求,降低成本。还给出系统框图和解决方案树,涵盖发动机管理、逆变器单元、控制单元等部分,为便携式发电机开发提供参考 。

白皮书
Shield2Go板和MyloT适配器快速、灵活且易于为loT应用程序构建原型
该白皮书介绍英飞凌的Shield2Go板和My IoT适配器,为物联网应用快速原型搭建提供支持。Shield2Go板配备特色芯片,有标准化尺寸、引脚布局与免焊接连接器,还有专属Arduino软件库,方便灵活组合。My IoT适配器作为外部硬件网关,可实现与多种平台连接,支持Shield2Go板自由堆叠。文档以Arduino为例,展示其便捷性,助力开发者快速构建物联网应用原型 。

文章
英飞凌剪断电缆!
这篇文章聚焦英飞凌的无线充电解决方案。随着智能设备增多,无线充电市场快速发展。文章介绍了无线充电的两大主流技术——基于电磁感应的Qi技术和基于共振的技术,分析其特点、优势与设计挑战。英飞凌提供涵盖多种功率的无线充电方案,有灵活的软件架构,其微控制器可支持不同设备的无线充电。此外,英飞凌还提供参考设计,助力开发者应对设计挑战,满足市场需求 。

勘误表
英飞凌错误表版本1.6,221-01
该文档是英飞凌XMC1400微控制器的勘误表,版本为1.6(2021年1月发布),涵盖PG-VQFN、PG-LQFP、PG-TSSOP等多种封装。文档详细列举了产品与用户文档存在差异的内容,包括功能偏差、应用提示和文档更新等类别。功能偏差如CCU8自动影子传输功能异常;应用提示涉及各模块在特定场景的使用建议;文档更新则针对参考手册中部分错误或不完整的定义、描述进行修正,为开发者准确使用该微控制器提供重要参考。

英飞凌错误表版本1.2,2019-03发布
该文档是英飞凌XMC1400微控制器的勘误表(版本1.2,2019 - 03发布),主要针对XMC1400参考手册和数据手册与产品实际情况的偏差进行说明。文档涵盖功能偏差、应用提示和文档更新三方面内容,列举了如模拟比较器参考分频器功能工作范围异常、自动影子传输功能失效等多种问题,为开发者在使用XMC1400微控制器过程中遇到的问题提供参考和解决方案,帮助开发者更好地应用该微控制器。

英飞凌错误表版本1.11,2016-11发布
该文档是英飞凌XMC1100微控制器的勘误表,版本为1.11(2016年11月发布) 。主要针对XMC1100参考手册和数据手册,指出产品实际与文档的差异。内容涵盖功能偏差、应用提示和文档更新,如ADC功能及校准问题、CCU4和CCU8外部时钟使用限制等功能偏差;模拟比较器、ADC使用的相关应用提示;以及寄存器定义、芯片变体识别号长度等文档更新,为开发者准确使用XMC1100微控制器提供了重要参考。

英飞凌错误表版本1.4,2.016-11
该文档是英飞凌XMC1100微控制器的勘误表(版本1.4,2016年11月发布),针对XMC1100参考手册和数据手册,说明产品实际与文档存在的差异。内容涵盖功能偏差、应用提示和文档更新,功能偏差如ADC自动扫描结果丢失、CCU4/CCU8外部时钟使用受限;应用提示包括模拟比较器、ADC使用要点;文档更新涉及寄存器定义、引导加载器识别字节等内容,为开发者准确使用XMC1100微控制器提供参考。

英飞凌错误表版本1.10,日期2016-10
该文档是英飞凌XMC1200微控制器的勘误表(版本1.10,2016年11月发布) 。它主要针对XMC1200参考手册和数据手册,指出产品实际与文档的差异。涵盖功能偏差、电气和时序规范偏差、应用提示及文档更新等内容,如ADC功能异常、部分模块时钟使用限制等。同时提供了部分问题的解决方法,为开发者准确使用XMC1200微控制器、避免开发过程中出现问题提供了重要参考。

英飞凌错误表版本1.4,2016-11发布
该文档是英飞凌XMC1200微控制器的勘误表(版本1.4,2016年11月发布),针对XMC1200参考手册和数据手册与产品实际的差异进行说明。内容涵盖功能偏差,如ADC自动扫描时结果可能丢失;应用提示,包括模拟比较器、ADC使用注意事项;文档更新,像寄存器定义、引导加载器识别字节等内容的修正。文档为开发者在使用XMC1200微控制器过程中准确把握产品特性、规避问题提供了参考,助力产品开发。

英飞凌错误表版本1.10,2016-11发布
该文档是英飞凌XMC1300微控制器的勘误表(版本1.10,2016年11月发布)。它针对XMC1300参考手册和数据手册,详细列举了产品实际与文档不符之处,涵盖功能偏差、电气和时序规范偏差、应用提示及文档更新等方面。功能偏差如ADC校准问题、CCU模块异常;应用提示包括各模块使用要点;文档更新涉及寄存器定义、芯片变体识别号等内容。为开发者在使用XMC1300微控制器时提供参考,有助于准确把握产品特性,规避开发过程中的问题。

英飞凌错误表版本1.4,2016-11发布
该文档是英飞凌XMC1300微控制器的勘误表(版本1.4,2016年11月发布),针对XMC1300参考手册和数据手册,指出产品实际与文档的差异。内容包含功能偏差,如ADC自动扫描和快速比较模式存在的问题;应用提示,像模拟比较器、ADC等模块的使用要点;文档更新,涉及寄存器定义、引导加载器识别字节等方面的修正。此文档为开发者使用XMC1300微控制器提供参考,帮助其规避开发过程中因产品与文档不符导致的问题。

32 位 XMC1000 工业微控制器 ARM® Cortex®-M0 子分类
英飞凌基于 ARM® Cortex®-M 的 32 位工业微控制器XMC1100&XMC1200资源合集

英飞凌基于 ARM® Cortex®-M 的 32 位工业微控制器XMC1300&XMC1400资源合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