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资料] 如何使用PWM驱动WS2812B

楼主(2025-02-26):
WS2812B是一种常见的RGB LED灯带,每个LED都可以独立控制颜色和亮度。使用PWM(脉宽调制)驱动WS2812B时,通常通过微控制器(如Arduino、ESP32等)生成特定的PWM信号来控制LED的颜色和亮度。

1. 硬件连接
VCC:接5V电源

GND:接地

DIN:接微控制器的PWM输出引脚

2. PWM信号要求
WS2812B的通信协议基于特定的时序,每个bit的数据通过PWM信号的占空比来表示:

0:高电平时间约0.35µs,低电平时间约0.80µs

1:高电平时间约0.70µs,低电平时间约0.60µs

3. 代码实现
以Arduino为例,使用Adafruit_NeoPixel库可以方便地控制WS2812B。

安装库
在Arduino IDE中,通过库管理器安装Adafruit_NeoPixel库。

示例代码
#include <Adafruit_NeoPixel.h>

#define PIN 6  // PWM输出引脚
#define NUM_LEDS 30  // LED数量

Adafruit_NeoPixel strip = Adafruit_NeoPixel(NUM_LEDS, PIN, NEO_GRB + NEO_KHZ800);

void setup() {
  strip.begin();
  strip.show();  // 初始化所有LED为关闭状态
}

void loop() {
  // 设置第一个LED为红色
  strip.setPixelColor(0, strip.Color(255, 0, 0));
  strip.show();
  delay(500);

  // 设置第二个LED为绿色
  strip.setPixelColor(1, strip.Color(0, 255, 0));
  strip.show();
  delay(500);

  // 设置第三个LED为蓝色
  strip.setPixelColor(2, strip.Color(0, 0, 255));
  strip.show();
  delay(500);

  // 关闭所有LED
  for (int i = 0; i < NUM_LEDS; i++) {
    strip.setPixelColor(i, 0);
  }
  strip.show();
  delay(500);
}
4. 注意事项
电源:确保电源足够稳定,避免电压波动影响LED显示效果。

信号线:信号线长度不宜过长,避免信号衰减。

刷新率:WS2812B的刷新率较高,确保微控制器的处理能力足够。

通过以上步骤,你可以使用PWM信号驱动WS2812B LED灯带,实现丰富的灯光效果。

楼主:
使用PIC16F877A的PWM模块驱动WS2812B LED灯带需要手动生成符合WS2812B通信协议的信号。由于WS2812B的通信协议对时序要求非常严格,通常需要使用定时器和手动控制GPIO引脚来生成所需的PWM信号。
以下是使用PIC16F877A驱动WS2812B的步骤和示例代码:
1. 硬件连接
VCC:接5V电源

GND:接地

DIN:接PIC16F877A的GPIO引脚(如RC2)

2. WS2812B通信协议
WS2812B的通信协议基于特定的时序:

0:高电平时间约0.35µs,低电平时间约0.80µs

1:高电平时间约0.70µs,低电平时间约0.60µs

每个LED需要24位数据(8位绿色 + 8位红色 + 8位蓝色)

数据发送完毕后,需要至少50µs的低电平复位信号。

3. PIC16F877A配置
PIC16F877A的PWM模块无法直接生成WS2812B所需的信号,因此需要通过定时器和手动控制GPIO引脚来实现。

定时器配置
使用定时器(如Timer0或Timer1)来生成精确的延时。

根据PIC16F877A的时钟频率(如4MHz、8MHz等),计算定时器的预分频和计数值,以生成0.35µs和0.70µs的高电平时间。

GPIO配置
配置一个GPIO引脚(如RC2)为输出模式,用于发送数据信号。

4. 代码实现
以下是一个简单的示例代码,使用PIC16F877A的GPIO和定时器来驱动WS2812B。

初始化代码
#include <xc.h>

#define _XTAL_FREQ 4000000  // 4MHz时钟频率
#define DIN_PIN RC2         // 数据引脚连接到RC2

void WS2812B_SendBit(uint8_t bit) {
    if (bit) {
        DIN_PIN = 1;        // 高电平
        __delay_us(0.7);    // 0.7µs高电平
        DIN_PIN = 0;        // 低电平
        __delay_us(0.6);    // 0.6µs低电平
    } else {
        DIN_PIN = 1;        // 高电平
        __delay_us(0.35);   // 0.35µs高电平
        DIN_PIN = 0;        // 低电平
        __delay_us(0.8);    // 0.8µs低电平
    }
}

void WS2812B_SendByte(uint8_t byte) {
    for (uint8_t i = 0; i < 8; i++) {
        WS2812B_SendBit(byte & 0x80);  // 从最高位开始发送
        byte <<= 1;
    }
}

void WS2812B_SendColor(uint8_t green, uint8_t red, uint8_t blue) {
    WS2812B_SendByte(green);
    WS2812B_SendByte(red);
    WS2812B_SendByte(blue);
}

void WS2812B_Reset() {
    DIN_PIN = 0;            // 低电平
    __delay_us(50);         // 50µs复位信号
}

void main() {
    TRISC2 = 0;             // 设置RC2为输出
    DIN_PIN = 0;            // 初始化为低电平

    while (1) {
        // 设置第一个LED为红色
        WS2812B_SendColor(0, 255, 0);
        WS2812B_Reset();
        __delay_ms(500);

        // 设置第二个LED为绿色
        WS2812B_SendColor(255, 0, 0);
        WS2812B_Reset();
        __delay_ms(500);

        // 设置第三个LED为蓝色
        WS2812B_SendColor(0, 0, 255);
        WS2812B_Reset();
        __delay_ms(500);
    }
}
5. 代码说明
WS2812B_SendBit:发送一个bit(0或1),根据WS2812B的时序要求控制高电平和低电平的时间。

WS2812B_SendByte:发送一个字节(8位),从最高位开始发送。

WS2812B_SendColor:发送24位颜色数据(绿色、红色、蓝色)。

WS2812B_Reset:发送复位信号(50µs低电平)。

main:主循环中依次设置LED的颜色。

6. 注意事项
时钟频率:代码中的延时基于4MHz时钟频率。如果使用其他频率,需要调整延时函数。

信号精度:WS2812B对时序要求非常严格,确保延时函数的精度。

电源稳定性:确保5V电源稳定,避免电压波动影响LED显示效果。

通过以上方法,你可以使用PIC16F877A的GPIO和定时器来驱动WS2812B LED灯带。如果需要驱动多个LED,可以将颜色数据存储在数组中,并依次发送。

楼主:
或者这样做
#include <xc.h>

#define _XTAL_FREQ 20000000  // 20MHz时钟频率
#define DIN_PIN RC2           // 数据引脚连接到RC2(PWM输出)

void PWM_Init() {
    // 配置PWM模块
    PR2 = 0xFF;               // PWM周期寄存器
    CCP1CON = 0x0C;           // 配置CCP1为PWM模式
    T2CON = 0x04;             // 启用Timer2,预分频为1
    CCPR1L = 0x00;            // 初始占空比为0
    TRISC2 = 0;               // 设置RC2为输出
}

void PWM_SetDuty(uint8_t duty) {
    CCPR1L = duty >> 2;       // 设置占空比高8位
    CCP1CONbits.DC1B = duty & 0x03;  // 设置占空比低2位
}

void WS2812B_SendBit(uint8_t bit) {
    if (bit) {
        PWM_SetDuty(180);     // 占空比约为70%(模拟“1”信号)
        __delay_us(0.7);     // 高电平时间0.7µs
    } else {
        PWM_SetDuty(90);      // 占空比约为35%(模拟“0”信号)
        __delay_us(0.35);     // 高电平时间0.35µs
    }
    PWM_SetDuty(0);           // 低电平
    __delay_us(0.6);          // 低电平时间
}

void WS2812B_SendByte(uint8_t byte) {
    for (uint8_t i = 0; i < 8; i++) {
        WS2812B_SendBit(byte & 0x80);  // 从最高位开始发送
        byte <<= 1;
    }
}

void WS2812B_SendColor(uint8_t green, uint8_t red, uint8_t blue) {
    WS2812B_SendByte(green);
    WS2812B_SendByte(red);
    WS2812B_SendByte(blue);
}

void WS2812B_Reset() {
    PWM_SetDuty(0);           // 低电平
    __delay_us(50);          // 50µs复位信号
}

void main() {
    PWM_Init();              // 初始化PWM模块

    while (1) {
        // 设置第一个LED为红色
        WS2812B_SendColor(0, 255, 0);
        WS2812B_Reset();
        __delay_ms(500);

        // 设置第二个LED为绿色
        WS2812B_SendColor(255, 0, 0);
        WS2812B_Reset();
        __delay_ms(500);

        // 设置第三个LED为蓝色
        WS2812B_SendColor(0, 0, 255);
        WS2812B_Reset();
        __delay_ms(500);
    }
}

楼主:
我觉得应该是按照一定的字节,比如一次更新多少。定义一个缓存空间,然后按照一定的格式写入PWM,完成后,关闭PWM。

网友A:
目前看SPI是最适合的。可以之间当作数据发送。

网友B(2025-04-25):
WS2812B的通信基于特定的时序协议,并通过PWM信号来控制LED的亮度和颜色。每个LED的颜色通过三个值(红、绿、蓝)进行表示,每个颜色由8位(即一个字节)来控制。

0的表示方式:高电平时间为0.35µs,低电平时间为0.80µs

1的表示方式:高电平时间为0.70µs,低电平时间为0.60µs

这些时间窗口会被嵌入在一个比特流中,控制每个LED的RGB颜色。

网友C:
可以使用 Adafruit_NeoPixel 库,这使得控制WS2812B变得非常简单。

网友D(2025-08-29):
用 PWM 驱动 WS2812B 需严格遵循其时序:0 码为 0.4μs 高电平 + 0.85μs 低电平,1 码为 0.8μs 高电平 + 0.45μs 低电平,复位需 > 50μs 低电平。配置 MCU 的 PWM 定时器,按 GRB 顺序输出对应占空比的脉冲串,通过精准控制高低电平时长模拟信号,需注意 PWM 频率与精度匹配时序要求。

网友E:
使用 PWM 驱动 WS2812B,需按其时序:0 码为高电平 0.4μs + 低电平 0.85μs,1 码为高电平 0.8μs + 低电平 0.45μs,复位信号≥50μs 低电平。配置 MCU 的 PWM 模块到合适频率(约 800kHz),通过精确控制占空比生成对应码型,依次发送 GRB 格式数据,实现 LED 颜色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