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UI] 做GUI选哪个系列的型号好?

楼主(2025-02-26):
产品要做GUI,哪个型号比较合适?用什么接口好?

网友A:
STM32H7系列

网友B:
STM32F7系列合适中高端GUI应用,如工业控制面板、车载信息系统等。

网友C:
STM32H5系列适合中端GUI应用

网友D:
试试入门级的STM32F4系列

网友E:
如果是简单的GUI,可以考虑STM32F4系列,比如F429,有LTDC接口,带硬件加速。

网友F:
追求高性能的话,STM32H7系列更合适,主频高,还有Chrom-ART加速器,GUI会更流畅。

网友G:
你是打算用LCD还是外接HDMI?不同接口选择的MCU也不一样。

网友H:
GUI库用什么?如果是LVGL,F4/H7都能跑,但H7会更流畅。

网友I:
LTDC+RGB屏是比较常见的方案,或者用SPI屏,但SPI速度相对慢点。

网友J:
你有没有考虑用RTOS?如果用FreeRTOS,H7的性能更有优势。

网友K:
要不要电容触摸?如果要,I2C/SPI的触摸屏控制器需要兼容MCU。

网友L:
如果预算有限,GD32的高端型号也可以看看,性价比还不错。

网友M:
你是用外部RAM吗?如果GUI元素多,最好选带SDRAM接口的型号。

网友N:
如果屏幕分辨率高,带DCache的MCU会更流畅,比如H7系列。

网友O(2025-06-11):
我们去年搞了很多tft屏的电子雾化器方案,小尺寸tft,都是m0上运行的。自研了gui,2kram+16krom的单片机都可以跑。
https://bbs.21ic.com/icview-3460844-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