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硬件]
怎么计算芯片的启动时长?

楼主(2025-02-26):
不同芯片的启动时长可能会不一样吗?如何计算呢?

网友A:
启动时长啊?这个基本上是可以忽略不计的吧

网友B(2025-03-29):
你要计算的话,就得用汇编改启动代码,因为编译器的原因,在进入主函数之前要向RAM拷贝一些变量,如果你用汇编开发就不存在这些问题。可以在复位向量的地方添加IO输出标记,在进入Main函数以后再标记,用示波器看结果。要是需要更精确的时间,这样还要考虑指令的执行到IO外设响应的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