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动] 【APM32M3514开发板测评】+电机测试,结果。。

楼主(2025-02-26):
按照惯例,先从下载资料包。安装pack到keil环境
打开例程,全部默认参数不改(主要是还不会),编译成功
下载到板子(Jlink不认识这个型号,就不折腾了,换成DAP可以了)
拿出航模小电机准备测试,不敢直接用24V,怕烧电机:

先拨到LOCK,电位器调到最小,上电:
先用了6V,没反应
再上到9V,也没反应,心想,这个肯定有电压检测,不提高不行了
大不了烧个电机,直接调到23V,限流1A,终于动了几下
不过好像不对劲啊,拨码还是LOCK状态呢,电位器也是最小(程序里旋钮最低有效电压也是默认值0.5V),怎么会动呢?
然后LOCK拨到另一边,按复位键,还是一个样。。电位器怎么转也是一样。。
也就是说,不管你是什么状态,复位后就是会动这么几下,然后结束。
难道?
默认要接传感器?我这个可没有传感器啊
大概率就是这个原因了,心急吃不了热豆腐
还得先看代码,看看支不支持调成无感的。。
或者换个电机,我有个高压大电机,现在不在身边,到时候看看。。
时间比较晚了,今天只能以失败告终了
乖乖看会代码先,后面再想办法让它转起来附上测试视频(转成动图了):

网友A:
应该是没调参数,可以再试试~期待大佬的视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没调参数,可以再试试~期待大佬的视频

主要是还没搞懂怎么调,还得抽点时间先学学,不然搞不定啊

网友B:
是不是没有控制策略,导致开路了,然后进入保护了。电机也就一动一动的在那里抖

网友C:
分享下官方的FOC例子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分享下官方的FOC例子

兄弟是不是也参加过他们的测评活动?之前参加过,记得他们官方会有发资料包呀。里面就有FOC的demo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兄弟是不是也参加过他们的测评活动?之前参加过,记得他们官方会有发资料包呀。里面就有FOC的demo ...

没有赶上。能把你的分享一下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没有赶上。能把你的分享一下吗?

测评群就有吧,看看群里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