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STM32F407串口接受多了几个字符

楼主(2025-02-26):
用STM32F407通过USART1收发数据。在接受中断中判读数据并逐个接收并放在一个数组中。PC发送的每个字符都能正确接收,问题是在数组的第一个字节或最后一个字节收到了一个随机字符。
这个字符有时是00,有时是0F或其他数据,没有规律。
程序中使能接受中断__HAL_UART_ENABLE_IT(&huart1,UART_IT_RXNE)
串口配置为115200
多出来的字符是哪里来的?

网友A:
UART接收中断中,如果没有正确清除接收标志位(如RXNE),可能会导致重复读取数据或读取错误数据

网友B:
一般需要清楚标志位的,在接收中断服务函数中,确保读取数据寄存器(USARTx->DR)以清除RXNE标志位

网友C:
如果使用HAL库,HAL_UART_IRQHandler会自动处理标志位,但如果你自己编写中断服务函数,需要手动清除

网友D:
如果数组索引未正确管理,可能会导致写入数组时越界,从而覆盖其他内存区域或读取到随机数据

网友E:
建议啊,确保数组索引在每次接收后正确递增,并在达到数组长度时重置或停止接收

网友F:
如果数组未初始化,可能会包含随机数据。当接收数据未完全覆盖数组时,未覆盖的部分会显示为随机值。在定义数组时初始化所有元素为0,这样就好了

网友G:
如果硬件电路存在噪声或干扰,可能会导致UART接收到错误数据。其实你这边可以查硬件电路,确保UART信号线(RX/TX)没有受到干扰

网友H:
建议可以使用示波器观察UART信号,确保信号质量良好。这样就可以知道是干扰还是程序问题了

网友I:
如果STM32的波特率与PC端波特率不匹配,可能会导致接收错误数据

网友J:
我觉得,如果接收数据过快,而中断处理不及时,可能会导致接收缓冲区溢出,从而丢失数据或接收到错误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