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VP 如何给 STM32F103 设置代码保护

楼主(2025-02-26):
我想使用 STVP Programming Toolkit 和 ST-LINK 给 STM32F103 设置代码保护。
在工具中没有找到相关的操作。
GetProtectionList 函数没有给出任何保护选项。
GUI 项目编辑对话框中也没有保护
但是帮助文档中有提到。

网友A:
请使用STM32CubeProgrammer, STVP太老旧了,而且主要针对STM8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使用STM32CubeProgrammer, STVP太老旧了,而且主要针对STM8的。

好的,好的

网友B:
stvp和stvd还经常用

网友C:
STVP 确实支持代码保护,不过 STM32F1 的 RDP(读保护)选项一般要手动配置 FLASH 选项字节,你试过直接修改选项字节吗?

网友D:
你用的是 STVP 的哪个版本?有些老版本可能不支持完整的选项字节配置,试试更新到最新版本看看。

网友E:
你可以在 STVP 里选择 Option Bytes 选项,然后在 RDP(Read Protection)里面修改保护级别,一般 0xAA 是无保护,0x55 是一级保护。

网友F:
试试看用 ST-Link Utility,它的 GUI 里能直接修改 RDP 选项,比 STVP 可能更直观一些。

网友G:
你的 STVP 里有没有正确选择 STM32F1xx 这个芯片系列?如果设备没正确识别,可能不会显示完整的选项字节。

网友H:
STVP 主要是面向生产烧录,可能在 GUI 里隐藏了一些选项,你可以尝试用 STVP 的命令行模式看看是否能修改 RDP。

网友I:
你可以试着用 CubeProgrammer,它支持更直观的选项字节设置,并且能和 ST-Link 配合修改 RDP 级别。

网友J:
你的 ST-Link 固件是最新的吗?如果太旧,可能会影响对选项字节的读取和写入。

网友K:
你是不是用了 GetProtectionList 这个 API?这个函数可能不会列出所有保护选项,试试直接用 SetOptionBytes 来修改 RDP 值。

网友L:
如果 STVP 确实不能改,你可以用手动写 FLASH 选项字节的方式,直接写入 0x1FFFF800 地址的 RDP 值,这样也可以实现代码保护。

楼主:
引用 网友C:
STVP 确实支持代码保护,不过 STM32F1 的 RDP(读保护)选项一般要手动配置 FLASH 选项字节,你试过直接修 ...

没有呢,我试一下哈

楼主:
引用 网友I:
你可以试着用 CubeProgrammer,它支持更直观的选项字节设置,并且能和 ST-Link 配合修改 RDP 级别。 ...

好的,我下了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