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STLink 不能正确识别

楼主(2025-02-26):
使用 ST-Link 的 JTAG 对 STM32 下载程序。操作系统将 STLink 识别为一个驱动器(盘符为 G:),问题是是:
a) 指示灯根本不闪烁,拔插没反应。
b) 用 ST-Link 下载程序时,提示“未检测到 STLink!”。
百度查了一圈,有人说应该以管理员权限运行。试过,没有用。

网友A:
检查ST-LinkSTM32JTAG/SWD接口连接是否正确

网友B:
检查目标板供电,确保目标板已正确供电,或者通过ST-Link3.3V引脚供电

网友C:
如果操作系统将ST-Link识别为驱动器(盘符为G:),说明ST-Link的调试驱动未正确安装

网友D:
查找“通用串行总线设备”或“其他设备”中是否有未识别的设备(如“ST-Link Debug”或“未知设备”)。如果有未识别的设备,右键选择“更新驱动程序”

网友E:
如果ST-Link的固件损坏或版本过旧,可能导致无法识别

网友F:
一般来说,如果指示灯完全不亮,可能是ST-Link硬件损坏。如果红色灯亮但绿色灯不闪烁,可能是驱动或固件问题

网友G:
某些USB线可能只支持供电而不支持数据传输,尝试更换一根高质量的USB线

网友H:
尝试将ST-Link连接到电脑的其他USB端口,尤其是主板上的原生USB端口

网友I:
尝试使用其他调试工具(如J-LinkDAPLink)来排除ST-Link硬件故障的可能性

网友J:
你这未检测到说明你的USB识别不到STlink,不是STlink故障就是没驱动,再或者就是USB坏掉了

网友K(2025-06-04):
引用 网友J:
你这未检测到说明你的USB识别不到STlink,不是STlink故障就是没驱动,再或者就是USB坏掉了
...

学习了 我的是链接上芯片 读不出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