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1] STM32L151CBU6 和 STM32L151C8U6的flash到底有多大

楼主(2025-02-26):
STM32L151CBU6 和 STM32L151C8U6,flash分别为 128KB 和 64KB。然而,通过 ST-Link  Atollic Truestudio能够将 88KB 的数据刷写到闪存为 64KB 的芯片上,而且似乎工作正常。
猜测 C8U6 只不过是 CBU6 的一个“更名”版本。唯一不同的是,ST-Link  C8U6 识别为 64KB 的目标,并且不允许刷写超过 64KB,但是它能读取全部 128KB 的内容。有人有这方面的经验吗?这只是因为我手中的这批 C8U6 的问题吗?可靠吗?

网友A:
STM32L151CBU6:官方规格为 128KB FlashSTM32L151C8U6:官方规格为 64KB Flash

网友B:
你发现可以通过 ST-Link Atollic TrueSTUDIO 88KB 数据刷写到 STM32L151C8U6 上,并且似乎工作正常

网友C:
你的猜测可能是正确的,STM32L151C8U6 可能是 STM32L151CBU6 的“更名”版本。这意味着它们的硬件完全相同,只是通过软件或标识符限制了 Flash 大小

网友D:
STM32L151C8U6 可能实际有 128KB Flash,但官方规格中只允许使用前 64KBST-Link 根据芯片标识符限制了刷写范围,但实际硬件支持更大的 Flash

网友E:
你手中的这批 STM32L151C8U6 可能是特殊批次,实际 Flash 容量大于官方规格

网友F:
使用 STM32CubeProgrammer ST-Link Utility 读取整个 Flash 区域,检查是否确实有 128KB 的物理存储

网友G:
一般可以将超过 64KB 的程序刷写到芯片中,测试所有功能是否正常。如果程序运行正常,说明 Flash 容量确实大于 64KB

网友H:
如果测试结果表明芯片可以正常工作,并且 Flash 容量确实大于 64KB,那么可以认为这批芯片是可靠的

网友I:
我觉得,需要注意的是,这种“超规格”使用可能不符合官方设计规范,长期使用可能存在风险

网友J:
如果项目对可靠性要求较高,建议按照官方规格使用芯片。在测试过程中,确保备份重要数据,避免因意外导致数据丢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