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5] STM32L 开发板程序下载问题

楼主(2025-02-26):
刚拿到了一块 STM32L 开发板。之前一直使用 Arduino,新班子不知道从哪里入手。从早上开始,就一直在尝试将一个简单的闪灯程序下载到开发板上,但一直没有成功。看起来都比Arduino要难一些。是否需要 ST-Link 才能下载程序?还是直接用 USB就能下载?还没有头绪

网友A:
一般来讲,我们做STM32开发通常都会使用SWD接口和STLINK进行调试烧录。

当然,烧录还有别的方式,等后面你熟悉了慢慢来尝试和体验 。

你 可以随便打开任意STM32 Nucleo板的原理图看看,甚至原理图都不要,用户说明书都可以,毕竟先把几个接口和连线弄清楚。

一步步来~ 加油!

网友B:
要先确定下使用的编程工具吧?使用keil 或者是STM32CUBE IDE 开发的时候需要st-link下载,

网友C:
STM32L5 默认是支持 USB DFU 模式 的,你可以试试直接用 USB 连接 PC,然后用 STM32CubeProgrammer 下载固件。

网友D:
你用的是 官方开发板 还是第三方板子?如果是官方的,一般自带 ST-Link,直接用 STM32CubeIDE 就能下载。

网友E:
Arduino 习惯了的话,STM32 可能会稍微复杂点,建议先装好 STM32CubeIDE,里面有向导可以帮你初始化工程。

网友F:
试过按住 BOOT0 再复位吗?STM32L5 进入 DFU 模式 需要这个步骤,然后可以通过 USB 直接刷写固件。

网友G:
用 ST-Link 下载的话,要确保 ST-Link 驱动 安装正确,可以用 ST-Link Utility 或者 STM32CubeProgrammer 试试看能不能连接上。

网友H:
你用的是 USB Type-C 还是 Micro-USB 连接的?某些开发板 USB 仅用于供电,而不支持 DFU,需要确认 USB 端口功能。

网友I:
STM32 的 引脚复用 可能会影响下载,检查一下 SWDIO/SWCLK 有没有被其他功能占用,避免 ST-Link 连接不上。

网友J:
试过在 STM32CubeMX 里生成工程代码吗?可以用 HAL 库,类似 Arduino 的 API 方式,比较容易上手。

网友K:
你是遇到 下载失败 还是 程序运行不了?如果是下载失败,可能是 Boot 配置 或者 Flash 保护 问题。

网友L:
刚开始玩 STM32L5,建议先从 官方例程 入手,STM32CubeL5 里面有很多示例代码,可以直接拿来跑,避免从零开始摸索。

网友M:
STLINK,JLINK,DAPlink等都可以下载程序,或者用串口ISP也可以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