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MP1] 如何在Ubuntu上安装STM32MP1的开发工具链?

楼主(2025-02-27):
如何在Ubuntu上安装STM32MP1的开发工具链?

网友A:
先安装基础依赖库及交叉编译工具链

网友B:
安装工具链时,推荐直接使用ST官方提供的STM32MPU Embedded Software套件,兼容性更好。

网友C:
Ubuntu版本也很重要,官方建议使用Ubuntu 20.04,其他版本可能会遇到兼容性问题。

网友D:
安装gcc-arm-linux-gnueabihf这类工具链时,记得同时安装g++-arm-linux-gnueabihf,不然编译C++代码时可能会报错。

网友E:
如果计划编译Yocto镜像,建议额外安装repo工具,方便同步源码。

网友F:
在配置环境变量时,别忘了在~/.bashrc里加上export PATH=/path/to/toolchain/bin:$PATH,避免每次手动添加。

网友G:
ST官方的STM32MP1 OpenSTLinux环境中自带完整的工具链,可以直接使用Docker镜像来避免环境配置问题。

网友H:
如果下载速度慢,建议换用国内镜像源,比如mirrors.tuna.tsinghua.edu.cn,速度会快很多。

网友I:
安装完成后可以通过arm-linux-gnueabihf-gcc --version检查是否正确配置。

网友J:
如果编译内核或U-Boot时遇到libncurses、flex、bison等缺失,记得用apt-get补装。

网友K:
在配置交叉编译环境时,别忘了source /opt/st/stm32mp1-openstlinux-.../environment-setup,否则编译时容易报错。

网友L(2025-04-14):
Ubuntu上安装STM32MP1的开发工具链,可以确保系统已安装必要的工具和库

网友M:
STMicroelectronics官方资源或社区获取适合STM32MP1的工具链,访问STMicroelectronics官方网站或开发板附带的光盘资源

网友N:
你可以考虑用STM32CubeMX用于生成初始化代码

网友O:
STM32CubeIDE集成开发环境,支持STM32MP1开发

网友P:
STMicroelectronics官方网站下载STM32MPU Embedded Software Package,包含U-BootLinux内核、设备树等。直接用他们的环境不就好了吗

网友Q:
一般情况官网是有提供相关的开发方法的吧

网友R:
这个就在乌班图上安装个cubemxcubeIDE不就行了吗

网友S:
好像跟Windows差不多吧,有相关的开发工具的

网友R:
你去官网下载关于linux的开发工具就好了

网友T:
开发工具链的话,你去官网下载就好了,有相关linux方面的

网友U:
首先安装gcc和make,然后从st.com下载STM32CubeIDE,解压并运行安装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