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MP1] 如何配置STM32MP1的开发环境以支持交叉编译?

楼主(2025-02-27):
如何配置STM32MP1的开发环境以支持交叉编译?

网友A:
建议参考相关文档

网友B:
你是用 ST 官方的 OpenSTLinux SDK,还是自己搭建的交叉编译环境?官方 SDK 配置起来相对简单。

网友C:
交叉编译器一般用 aarch64-linux-gnu-gcc,你的系统上装好了吗?可以用 arm-none-linux-gnueabihf-gcc -v 看看版本。

网友D:
你是要编译内核、U-Boot 还是用户态程序?不同的目标需要不同的工具链配置。

网友E:
如果用 Yocto 构建,ST 官方提供了完整的 BSP 方案,直接跑 bitbake 可以编译整个系统。

网友F:
你用的是什么系统?Ubuntu 20.04 或 22.04 是官方推荐的环境,其他版本可能需要额外安装依赖。

网友G:
交叉编译的 sysroot 你配置了吗?有时候编译会因为找不到头文件或库而失败。

网友H:
你可以试试 source /opt/st/stm32mp1-openstlinux-sdk/environment-setup-aarch64,这样可以自动配置工具链。

网友I:
你打算怎么部署编译好的程序?NFS 挂载、SD 卡拷贝,还是直接用 SSH 传输?

网友J:
如果编译内核或驱动模块,要确保 device tree 也同步更新,不然可能会有兼容性问题。

网友K:
ST 官方 wiki 里有详细的 SDK 配置步骤,你试过照着做吗?有没有遇到什么坑?

网友L(2025-04-17):
这个芯片是属于linux啊,可以用STM32IDE开发的

网友M:
配置STM32MP1开发环境以支持交叉编译的步骤,从STM32官方网站或GitHub仓库下载适用于STM32MP1SDK

网友N:
确保安装libncurses5-devtexinfochrpath等工具

网友O:
针对SD卡启动的开发板,配置MMC模块

网友P:
克隆内核源码并配置交叉编译,通过SCPU盘将编译好的内核和设备树文件传输到开发板,并更新启动分区

网友Q:
一定要保证开发板从更新后的内核启动,验证日志输出是否正常

网友R:
建议调试的时候会使用串口调试助手(如MobaXterm)或网络调试工具(如SSH)连接开发板,检查系统运行状态

网友S:
对于CMake项目,可编写toolchain.cmake文件指定交叉编译器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