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MP1] STM32MP1的启动模式有哪些?如何切换?

楼主(2025-02-28):
STM32MP1的启动模式有哪些?如何切换?

网友A:
从EMMC启动

网友A:
从SD卡启动

网友A:
从NAND/NOR闪存启动

网友A:
从USB启动及从UART启动

网友B:
在一些开发板上,如STM32MP157C-DK2,可以通过SW1等拨码开关来选择启动模式。拨码开关的不同位置对应不同的启动设备。

网友C:
STM32MP1 支持多个启动模式,比如 SD 卡、eMMC、NAND、NOR、USB DFU 等,你打算用哪种?

网友D:
你是用官方的开发板还是自己设计的板子?有些启动模式可能需要额外的硬件支持。

网友E:
启动模式一般是通过 BOOT 引脚(BOOT0、BOOT1)或者 OTP 配置来切换的,你检查过这些设置吗?

网友F:
你有没有试过 USB DFU 模式?这个模式可以用 STM32CubeProgrammer 直接烧录固件。

网友G:
eMMC 启动比 SD 卡更可靠,但需要注意分区布局和引导加载器的存放位置。

网友H:
你是想固定某个启动模式,还是要在调试阶段切换不同的模式?有些模式需要手动改引脚状态。

网友I:
NAND 启动模式对 FTL(Flash Translation Layer)有要求,你用的是原厂 BSP 还是自定义的?

网友J:
你有没有遇到启动失败的问题?可以用串口日志(UART4)查看 U-Boot 的输出,看看卡在哪一步了。

网友K:
你在量产的时候打算怎么烧录?有些方案可以直接预烧 U-Boot,让后续升级更方便。

网友L:
ST 的 wiki 里有一张启动模式的表格,你可以对照一下你的硬件配置,看是否符合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