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2]
STM32CubeProgrammer支持哪些操作系统?如何安装?

楼主(2025-02-27):
STM32CubeProgrammer支持哪些操作系统?如何安装?

网友A:
我知道的是Windows肯定支持

网友B:
这个你能下载到什么版本就上面提示你用哪个操作装,就可以了

网友C:
一般Windowslinux的话不知道

网友D:
这种你就去官网看看呗,上面不是有写吗

网友E:
一般支持Windowslinux吧,我看好像还支持mac

网友F:
安装简单的,你下载那个方便用哪个方便就可以安装了

网友G:
你来这里看看,https://www.st.com.cn/zh/development-tools/stm32cubeprog.html

网友H:
建议就自己去官网,想下载哪个版本下载哪个版本吧

网友I:
支持的比较全,win32/64都支持,还有maclinu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