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2]
低功耗模式

楼主(2025-02-27):
STM32L4系列提供多种低功耗模式,帮助用户根据应用需求选择适当的电源管理策略:

(1)运行模式
在运行模式下,MCU完全处于活动状态,所有外设都在运行。
适用于需要实时处理和快速响应的应用,但功耗较高。
(2)睡眠模式
在睡眠模式下,CPU时钟停止,MCU处于低功耗状态,但外设和中断仍然保持活动。
外设和中断仍然能在睡眠模式下正常工作,适合需要中断触发或外设工作,但CPU负载较低的应用。
(3)停止模式
CPU和大部分外设时钟关闭,MCU进入极低功耗状态,只有部分外设(如RTC、外部中断)仍保持活动。
唤醒速度较快,适用于长时间待机且对实时性要求不高的应用。
(4)待机模式
是最深的低功耗模式,几乎所有外设和时钟都被关闭,只有极少数外设(如RTC、唤醒中断)可以工作。
唤醒时间相对较长,但能效最高,适合长时间待机的应用,如无线传感器、计时器等。
适合非常低功耗的场景,例如长期电池供电的设备。
(5)超低功耗模式
在此模式下,MCU可以运行在低频率下,保证功耗最低,同时维持足够的性能执行。
适用于电池续航要求高、但对性能要求不高的应用。

网友A(2025-04-09):
Stop 0,Stop 1 and Stop 2 modes:SRAM1、SRAM2和寄存器中的内容都将保留,所有时钟在VCORE域停止,PLL、MSI、HSI16、HSE禁止

网友B:
Sleep mode:CPU时钟关闭,IO口保持与运行状态相同的状态。可由Wake事件、NVIC、SysTick、外部中断等唤醒,无唤醒时间,唤醒后执行唤醒源中断回调函数,然后按原来代码执行

网友C:
当系统时钟频率降低到2MHz以下时,即可实现Low-power run mode

网友D:
在STOP2模式下,大多数的VCORE域处于低泄漏状态。STOP1模式提供了最多数量的活动外设和唤醒源,唤醒时间较小,但电流比STOP2消耗更多

网友E:
Standby mode:VCORE域是关闭电源的。然而,它可以保留SRAM2的内容:待机模式与SRAM2保留当位RRS被设置在CR3寄存器

网友F:
关机模式下,VCORE域电源关闭,所有时钟在VCORE停止,PLL、MSI、HSI16、HSE禁止,LSE可以保持运行,系统时钟,当退出Shutdown模式MSI在4MH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