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如何通过STM32CubeProgrammer烧录STM32F4开发板?

楼主(2025-02-28):
如何通过STM32CubeProgrammer烧录STM32F4开发板?

网友A:
使用 USB 线连接开发板的 ST-Link 接口到电脑。确保开发板供电正常(可以通过 USB 或外部电源供电)。

网友B:
Erasing and Programming 选项卡中:File Path:选择要烧录的 .hex .bin 文件。Programming OptionsVerify after programming:勾选以验证烧录结果。Run after programming:勾选以在烧录完成后自动运行程序。Erase OptionsFull Chip Erase:勾选以擦除整个芯片。Erase by Sector:仅擦除需要烧录的扇区。

网友C:
如果无法连接开发板:检查 USB 线是否连接正常。确保 ST-Link 驱动程序已安装。尝试重启 STM32CubeProgrammer或电脑。

网友D:
这烧录的话不就跟STlink的软件烧录一样?

网友E:
你还是百度一下吧,如何使用STM32CubeProgrammer

网友F:
一般来说,这种就装载固件,然后点击连接和烧录就可以了啊

网友G:
烧录F4F1都是一样的,就SWD方式烧录,简单的很,你选好型号和烧录算法,就能正常烧录的

网友H:
我建议你不如用jlinkjlink比较简单

网友I:
烧录的话还是要自己学学的,这种烧录操作是最基本的操作的

网友J:
SWD/JTAG接口,接对供电正常,就可以正常烧录了,不复杂的

网友H(2025-04-11):
通过 STM32CubeProgrammer 烧录 STM32F4 开发板你就直接连接就完事儿了

网友C:
ST-Link 连接开发板的 SWD 接口(需连接 SWCLKSWDIOGND,部分需接 3.3V 供电)

网友B:
若使用 USB DFU,需将开发板设置为 DFU 模式(通常需调整 BOOT 引脚)

网友E:
供电稳定,确保开发板供电充足(尤其是烧录大文件时)

网友A:
连接可靠,SWD 线长度尽量短(<30cm),避免干扰

网友G:
选项字节谨慎操作,错误的写保护配置可能导致芯片锁死

网友D:
这种烧录挺简单的啊,直接用STlink连接上就可以了

网友F:
我觉得STM32CubeProgrammer可以比拟jflash

网友J:
一般就是连接就能用,没有什么技术壁垒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