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MP1] 如何使用串口调试STM32MP1的Linux内核启动过程?

楼主(2025-02-27):
使用串口调试
STM32MP1支持通过串口输出内核启动日志,这是最常用的调试方式。

步骤:
连接串口:

将STM32MP1开发板的调试串口(通常是UART4)连接到PC。

使用USB转串口工具(如FTDI)连接开发板的TX、RX和GND引脚。

配置串口工具:

在PC上使用串口工具(如minicom、screen或putty)连接串口。

设置波特率为115200,数据位8,无校验位,停止位1。

查看启动日志:

启动开发板,串口工具会显示内核启动日志(如U-Boot和Linux内核的输出)。

网友A:
很常用的调试方法

网友A:
这方法允许开发者通过串口查看内核启动时的日志信息,从而诊断启动过程中可能遇到的问题。

网友B:
你的开发板是官方的DK2还是自制的?不同的板子UART接口可能不一样,要确认连接对了。

网友C:
你用的是什么系统?Windows下可以用PuTTY,Linux下推荐minicom或者screen。

网友D:
除了115200 8N1,Flow Control(流控)也要关掉,不然可能收不到日志。

网友E:
你能看到U-Boot的输出吗?如果U-Boot都没有日志,可能是硬件连接有问题。

网友F:
如果串口没有输出,检查一下UART4的引脚复用设置,可能是被其他功能占用了。

网友G:
你是要调试内核崩溃吗?可以在U-Boot里加 earlyprintk 参数,看看能不能输出更多日志。

网友H:
如果内核启动一半卡住了,可以加 ignore_loglevel 参数,看看有没有隐藏的错误信息。

网友I:
你有没有试过用 dmesg?如果系统能跑起来,dmesg 也可以看到内核日志。

网友J:
你用的是原厂的OpenSTLinux吗?如果是自己编译的,要检查下 device tree 里 UART4 是否正确配置。

网友K:
你的串口连接线用的是什么?有些劣质的USB转串口芯片可能导致数据丢失,最好用FTDI或者CP2102的转接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