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MP1] 调试STM32MP1的Linux内核启动过程(使用JTAG调试)

楼主(2025-02-27):
JTAG可以更深入地调试内核启动过程,适合分析启动失败或崩溃问题。

准备JTAG调试器:

使用支持STM32MP1的JTAG调试器(ST-Link或J-Link)。

连接JTAG:

将JTAG调试器连接到STM32MP1的JTAG接口。

配置调试工具:

使用OpenOCD或ST提供的调试工具(如STM32CubeProgrammer)连接JTAG。

启动GDB调试器,加载内核镜像和符号表:
arm-none-eabi-gdb vmlinux
在GDB中设置断点,逐步调试内核启动代码。

网友A:
有机会试试

网友B:
你用的是哪款 JTAG 调试器?ST-Link 可能需要额外的 OpenOCD 配置,而 J-Link 支持性更好。

网友C:
你是想调试 U-Boot 还是 Linux 内核?JTAG 可以在 U-Boot 阶段就挂载,方便排查早期问题。

网友D:
OpenOCD 连接 STM32MP1 需要特定的 cfg 文件,你的配置文件是怎么写的?

网友E:
你有没有遇到 JTAG 连接不上或者找不到目标设备的情况?可能要检查 JTAG 引脚的复用设置。

网友F:
GDB 里加载 vmlinux 之后,你可以试试 b start_kernel 设断点,看内核是否正常启动。

网友G:
你是用裸机环境调试,还是在 Yocto 构建的系统上调试?不同环境可能需要不同的符号表。

网友H:
你有没有遇到调试器超时或 JTAG 接口复位失败的问题?可能需要调整 JTAG 时钟频率。

网友I:
如果你想调试设备树加载问题,可以在 early_initcall 处下断点,看看 DTB 是否正确解析。

网友J:
你是用 UART 结合 JTAG 一起调试的吗?串口日志 + JTAG 调试可以更快定位问题。

网友K:
ST 官方提供了一些 JTAG 调试指南,你有参考过吗?有些关键配置可能需要特别注意,比如 Debug Mode 使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