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MP1] 修改内核启动参数

楼主(2025-02-27):
通过修改内核启动参数,可以调整启动行为或启用更多调试信息。

步骤:
修改U-Boot启动参数:

在U-Boot命令行中,修改bootargs变量,添加调试参数:

bash
复制
setenv bootargs console=ttySTM0,115200 root=/dev/mmcblk0p5 rootwait earlyprintk
saveenv
常用参数:

earlyprintk:启用早期内核日志。

loglevel=8:输出所有内核日志。

initcall_debug:打印所有初始化函数的调用信息。

重新启动:

重启开发板,查看串口输出的详细日志。

网友A:
修改启动参数可能会影响系统的稳定性和功能,在进行修改之前应充分了解每个参数的作用和影响。

网友B:
这个方法挺实用的,earlyprintk在内核启动早期卡住时尤其管用。

网友C:
loglevel=8的输出信息量有点大,调试时方便,但正常使用时最好调低些。

网友D:
initcall_debug这个参数之前没怎么用过,具体哪些场景下更适合开启?

网友E:
修改bootargs后,如果没保存成功,重启时参数可能会恢复默认,得注意。

网友F:
saveenv命令执行后,最好再用printenv确认参数是否已正确写入。

网友G:
有时候earlyprintk没输出,可能是串口配置不对,console参数的设备名要检查下。

网友H:
如果bootargs太长,U-Boot可能会截断,调试时尽量精简参数。

网友I:
启用这些调试参数后,启动速度可能会变慢一点,不过调试时值得一试。

网友J:
有些内核模块初始化时也会输出调试信息,结合dmesg更容易找到问题。

网友K:
修改bootargs后要是启动失败,可以通过U-Boot手动回退参数,挺方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