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MP1] 分析启动日志,通过分析启动日志,可以定位问题。

楼主(2025-02-27):
常见日志位置:
U-Boot日志:显示硬件初始化和加载内核的过程。

内核早期日志:显示内核解压和初始化过程。

设备树加载日志:显示设备树解析和初始化信息。

驱动初始化日志:显示各个驱动的加载和初始化状态。

常见问题:
卡在U-Boot:可能是加载地址或设备树配置错误。

卡在内核启动:可能是内存或设备树问题。

驱动初始化失败:检查相关驱动的日志。

楼主:
使用dmesg查看内核日志
如果内核成功启动,但某些功能异常,可以使用dmesg查看内核日志:

dmesg | less

网友A:
分析U-Boot日志时,可以通过printenv命令检查环境变量,确认内核和设备树的加载地址是否正确。

网友B:
如果内核启动卡住,尝试在U-Boot中使用setenv loglevel 8来提高内核日志等级,可能会发现更详细的错误信息。

网友C:
设备树加载失败时,检查dmesg | grep OF:通常能快速定位设备树解析的错误点。

网友D:
遇到驱动初始化失败时,使用dmesg | grep <driver_name>有助于找到具体的错误原因。

网友E:
如果U-Boot启动失败,检查bootcmd和bootargs参数,尤其是根文件系统的路径和类型配置。

网友F:
STM32MP1的启动过程中,内存映射错误可能会导致无法加载内核,检查dmesg | grep Memory来确认内存区域。

网友G:
若发现设备树加载异常,可能是.dts和.dtb版本不匹配,确保编译生成的设备树与内核版本一致。

网友H:
遇到串口无输出时,尝试检查设备树中的stdout-path参数,确保串口配置正确。

网友I:
驱动加载异常时,可以在内核命令行参数中加上initcall_debug来获取更详细的初始化流程。

网友J:
如果系统启动后部分外设无法使用,可能是电源管理(regulator)配置问题,检查dmesg | grep regulator以确认电源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