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MP1]
在STM32MP1上启用硬件加速功能

楼主(2025-02-27):
为两个不同型号的硬件外设、传感器、通信模块、编写或适配内核模块
步骤:

1. 编写/修改内核模块
步骤1:创建内核模块源码

在Linux内核源码的drivers/目录下新建模块目录。

编写驱动代码:

// mydevice1.c示例(适配型号A)
#include <linux/module.h>
#include <linux/platform_device.h>

static int mydevice1_probe(struct platform_device *pdev) {
    printk("Probing MyDevice1 (Model A)\n");
    return 0;
}

static const struct of_device_id mydevice1_ids[] = {
    { .compatible = "custom,model-a" }, // 设备树匹配字符串
    {}
};
MODULE_DEVICE_TABLE(of, mydevice1_ids);

static struct platform_driver mydevice1_driver = {
    .driver = {
        .name = "mydevice1",
        .of_match_table = mydevice1_ids,
    },
    .probe = mydevice1_probe,
};
module_platform_driver(mydevice1_driver);
MODULE_LICENSE("GPL");
步骤2:添加Makefile和Kconfig

在drivers/mydrivers/Makefile中添加:
obj-$(CONFIG_MYDEVICE1) += mydevice1.o
obj-$(CONFIG_MYDEVICE2) += mydevice2.o
在drivers/mydrivers/Kconfig中添加:
config MYDEVICE1
    tristate "Support for MyDevice Model A"
    help
      Enable this to support Model A device.

config MYDEVICE2
    tristate "Support for MyDevice Model B"
    help
      Enable this to support Model B device.
配置内核编译选项
在内核配置中启用模块:
make menuconfig
# 进入Device Drivers -> MyDrivers
# 选中
  • Support for MyDevice Model A (MYDEVICE1)
    # 选中
  • Support for MyDevice Model B (MYDEVICE2)
    3. 修改设备树
    在设备树中为两个型号的设备添加节点:

    // 型号A的设备树配置
    mydevice_a: mydevice-a@0 {
        compatible = "custom,model-a";
        reg = <0x0 0x100>;
        status = "okay";
    };

    // 型号B的设备树配置
    mydevice_b: mydevice-b@1 {
        compatible = "custom,model-b";
        reg = <0x1 0x100>;
        status = "okay";
    };
    编译并加载模块
    编译内核和模块:

    make -j4 && make modules_install
    手动加载模块:

    insmod mydevice1.ko
    insmod mydevice2.ko
    验证模块加载:

    dmesg | grep "Probing"  # 应显示型号A/B的探测信息
    调试与适配
    使用devmem2工具直接读写硬件寄存器。

    通过echo 7 > /proc/sys/kernel/printk提高内核日志级别。

    使用strace或kgdb调试用户空间与内核交互。

    补充说明
    硬件加速验证工具:

    GPU:glxinfo | grep "OpenGL ES"、modetest(测试显示输出)。

    加密引擎:cat /proc/crypto查看已注册的加密算法。

    内核模块调试:

    使用objdump -d mydevice1.ko反汇编模块。

    通过trace-cmd跟踪内核函数调用。

    通过以上步骤,可以在STM32MP1上启用硬件加速功能,并定制支持多型号硬件的Linux内核模块。

  • 使用特权

网友A:
    特别合适用在在图形处理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