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7] 在STM32MP1/STM32H7上运行Python应用程序

楼主(2025-02-27):
步骤 1:编写Python脚本
在开发环境中编写Python脚本。例如,创建一个简单的hello.py:

python
复制
print("Hello, STM32MP1!")
步骤 2:将脚本传输到开发板
将脚本复制到开发板的文件系统中。可以使用scp或通过SD卡传输:

bash
复制
scp hello.py root@<board-ip>:/home/root/
步骤 3:运行Python脚本
在开发板上运行脚本:

bash
复制
python3 /home/root/hello.py

网友A:
看着不错,我看之前有micropython啊,这个是不是就是你说的呢?

网友B:
你的开发板上已经装了 Python3 吗?有些 Yocto 镜像默认没有 Python,需要先安装。

网友C:
你是用 STM32MP1 还是 STM32H7?MP1 直接跑 Linux 没问题,但 H7 可能要用 MicroPython。

网友D:
传输脚本时可以用 rsync,这样修改后同步更快,不用每次都 scp 复制。

网友E:
如果要自动运行 Python 脚本,可以加到 systemd 里,或者写个 cron 任务定期执行。

网友F:
你试过在开发板上安装 pip 吗?可以用 pip3 install some_package 来安装额外的 Python 库。

网友G:
STM32MP1 可以用 GPIO,但要装 python3-libgpiod,你有尝试控制 LED 或按键吗?

网友H:
H7 不能直接跑 Python,可以试试 MicroPython 或者 CircuitPython,把脚本烧到 Flash 里执行。

网友I:
如果 Python 运行慢,试试用 Cython 或 PyPy 优化性能,但嵌入式环境可能要额外移植。

网友J:
你是怎么交互运行 Python 的?可以用 ssh 远程登录,也可以在本地 tmux 里跑 Python shell。

网友K:
STM32MP1 支持 I2C/SPI/UART,可以用 Python 直接操作硬件,你试过 smbus2 或 pyserial 控制外设吗?

网友L:
在STM32MP1/STM32H7上都可以按照以上方法运行Python应用程序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