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7] 在STM32MP1/STM32H7上运行Python应用程序

楼主(2025-02-27):
步骤 1:编写Python脚本
在开发环境中编写Python脚本。例如,创建一个简单的hello.py:

python
复制
print("Hello, STM32MP1!")
步骤 2:将脚本传输到开发板
将脚本复制到开发板的文件系统中。可以使用scp或通过SD卡传输:

bash
复制
scp hello.py root@<board-ip>:/home/root/
步骤 3:运行Python脚本
在开发板上运行脚本:

bash
复制
python3 /home/root/hello.py

楼主:
在Yocto中自定义Python环境
如果需要特定的Python版本或模块,可以通过Yocto自定义。

步骤 1:创建自定义层
创建一个新的Yocto层:

bash
复制
bitbake-layers create-layer ../meta-custom
bitbake-layers add-layer ../meta-custom
步骤 2:添加Python配方
在meta-custom/recipes-devtools/python/目录下创建python3_<version>.bb文件,定义Python版本和依赖:

bitbake
复制
SUMMARY = "Python 3.x"
DESCRIPTION = "Python interpreter"
LICENSE = "PSF"

inherit python3native

SRC_URI = "https://www.python.org/ftp/python/3.x.x/Python-3.x.x.tgz"
SRC_URI[md5sum] = "xxxx"

DEPENDS += "libffi"

do_install() {
    oe_runmake install DESTDIR=${D}
}
步骤 3:构建自定义Python
运行以下命令构建自定义Python:

bash
复制
bitbake python3
4. 编写和运行Python脚本
编写脚本
在开发环境中编写Python脚本。例如,创建一个读取GPIO的脚本:

python
复制
import gpiod

chip = gpiod.Chip('gpiochip0')
line = chip.get_line(4)  # GPIO4
line.request(consumer="myapp", type=gpiod.LINE_REQ_DIR_IN)

value = line.get_value()
print(f"GPIO4 value: {value}")
运行脚本
将脚本传输到开发板并运行:

bash
复制
python3 gpio_script.py
5. 调试Python应用程序
使用pdb调试
在脚本中插入pdb断点:

python
复制
import pdb; pdb.set_trace()
运行脚本时,程序会在断点处暂停,允许交互式调试。

日志输出
使用logging模块记录日志:

python
复制
import logging

logging.basicConfig(level=logging.DEBUG)
logging.debug("This is a debug message")
6. 优化Python性能
使用MicroPython
如果资源有限,可以考虑使用MicroPython,它是Python的精简版本,适合嵌入式系统。

编译优化
在Yocto中启用Python的优化选项:

bitbake
复制
EXTRA_OECONF_append = " --enable-optimization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