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如何在STM32MP1/STM32H7上运行QT应用程序?

楼主(2025-02-27):
如何在Yocto中集成QT框架?

如何编写和部署QT应用程序到开发板?

网友A:
H7应该运行不了吧,但是MP1肯定可以,而且官网是有相关例程的

网友B:
你是用 STM32MP1 还是 STM32H7?STM32MP1 可以跑 Linux + Qt,STM32H7 需要用 RTOS 或者裸机方案。

网友C:
你试过在 Yocto 里启用 Qt5/Qt6 了吗?可以用 bitbake meta-qt5 来集成 Qt5 框架。

网友D:
你打算用 X11、Wayland 还是直接跑在 framebuffer 上?不同方案的 Qt 配置会有所不同。

网友E:
如果用 STM32MP1,推荐用 Weston 作为图形后端,Yocto 里可以启用 DISTRO_FEATURES_append = " wayland"。

网友F:
你可以用 bitbake qtbase 来构建 Qt 基础库,然后 bitbake qtquickcontrols2 让 Qt Quick 也可用。

网友G:
Qt 应用可以用 scp 传输到开发板,或者用 NFS 挂载 PC 目录,省去重复拷贝的麻烦。

网友H:
你试过在开发板上直接运行 qtcreator 生成的 Qt 应用吗?可能需要配置 LD_LIBRARY_PATH。

网友I:
如果想让 Qt 应用开机自启动,可以写一个 systemd service,把 Qt 应用注册为后台进程。

网友J:
你用的是哪个 Yocto 版本?有些版本默认没有 Qt 支持,需要手动在 local.conf 里启用 IMAGE_INSTALL_append = " qtbase"。

网友K:
你是用 Qt Widgets 还是 Qt Quick?如果是 Qt Quick,确保你的开发板支持 OpenGL 或者 Vulkan 加速!

网友L:
STM32MP1或STM32H7开发板是否支持Qt图形库。

网友M:
要在Yocto中集成Qt框架,你可以按照以下步骤进行:

设置Yocto编译环境:
准备好Yocto Project的编译环境,包括下载Yocto源代码、设置构建目录等。
下载和配置meta-qt层:
从Qt的官方Git仓库中下载与你的Yocto版本相匹配的meta-qt层。
将meta-qt层添加到你的Yocto构建环境中,并配置必要的配置文件以支持Qt的构建和集成。
构建Qt SDK和镜像:
使用bitbake命令构建Qt SDK和包含Qt库的镜像。这可能需要一些时间,具体取决于你的硬件配置和Yocto版本。
在构建完成后,你将获得一个包含Qt库的镜像文件,可以将其烧录到开发板上。

网友N(2025-04-19):
STM32MP1/STM32H7 上运行 Qt 应用程序需要结合硬件平台特性和软件栈

网友O:
STM32MP1:双核架构:Cortex-A7(运行 Linux)和 Cortex-M4(运行 RTOS 或裸机代码)。支持 OpenGL ES 2.0 硬件加速(通过 Mali GPU

网友P:
其实单核 Cortex-M7,无独立 GPU,需通过软件渲染(如 Qt Quick CPU 渲染)

网友Q:
一般来说Linux 系统使用 OpenSTLinux Yocto 构建的 Linux 发行版。Qt 版本推荐使用 Qt 5.15 Qt 6.x,支持嵌入式设备

网友R:
安装适用于目标板的交叉编译工具链,下载 Qt 源码或预编译的交叉编译包确保根文件系统中包含必要的库

网友S:
我建议啊,你要用的话,一定要关闭不必要的Qt模块和功能。使用硬件加速(如 OpenGL 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