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7] 如何生成STM32MP1/STM32H7 Starter Package的Yocto镜像?

楼主(2025-02-27):
AC, ST, TE, ck, ge

Starter Package包含哪些内容?

如何配置Yocto以生成Starter Package镜像?

网友A:
这种是不是在cubemx上能弄?确实没遇到过你说的这个要求,这是为了做啥而弄得啊?

网友B:
你是用官方的 Yocto 配置,还是想自己定制一个镜像?ST 提供的 meta-st-stm32mp-layer 里有相关配置。

网友C:
Starter Package 主要包含 U-Boot、Linux 内核、根文件系统和 TF-A,你是想改哪个部分?

网友D:
你下载了 ST 提供的 Yocto BSP 了吗?官方的 Wiki 里有详细的构建步骤。

网友E:
如果是第一次用 Yocto,建议先用 ST 官方的 repo 工具同步代码,这样依赖管理更方便。

网友F:
你要生成的是 minimal 镜像还是带 GUI 的 Weston 镜像?不同配置方式会影响最终的构建内容。

网友G:
Yocto 需要较大的存储和编译时间,你的构建环境是 Ubuntu 还是其他 Linux 发行版?

网友H:
你尝试过 bitbake st-image-core 或 bitbake st-image-weston 了吗?它们分别对应最小系统和图形界面。

网友I:
如果构建失败,可以检查 conf/local.conf 里的 MACHINE 是否正确,STM32H7 和 STM32MP1 配置会有所不同。

网友J:
你是想在 STM32MP1 上跑 Yocto 还是 STM32H7?STM32H7 没有 MMU,可能需要 RTOS 方案而不是 Yocto。

网友K:
生成的镜像可以用 dd 命令烧录到 SD 卡,或者用 STM32CubeProgrammer 烧写到 eMMC,你的存储介质是哪种?

网友L:
建议参考相关的硬件和软件文档

网友M(2025-04-19):
STM32MP1/STM32H7 Starter Package 通常包含以下内容:预编译的固件:包括 U-BootLinux 内核、设备树(Device Tree)等,支持快速启动和运行。根文件系统:基于 OpenSTLinux Yocto 构建的根文件系统,包含基本的用户空间工具和库。开发工具链:交叉编译工具链,用于在主机上编译针对目标板的软件。示例代码:提供基本的驱动示例和应用代码,帮助开发者快速上手。文档和工具:包括用户手册、开发指南和调试工具(如 STM32CubeProgrammer

网友N:
安装依赖,确保主机系统(如 Ubuntu)安装了必要的依赖包,例如 gitgccmakepython3

网友O:
根据需要构建其他镜像,例如 core-image-base

网友P:
构建过程可能需要较长时间,具体取决于主机性能和网络速度

网友Q:
构建完成,镜像文件通常位于 tmp/deploy/images/<machine>/ 目录下,例如:tmp/deploy/images/stm32mp1/core-image-minimal-stm32mp1.wic

网友R:
一般可以使用工具(如 STM32CubeProgrammer)将镜像烧录到目标板

网友S:
使用 meta-st-stm32 层,该层提供了对 STM32MP1 STM32H7 的支持。确保 Layer 的版本与目标板和 Yocto 版本兼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