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MP2] 启用硬件加速功能的问题

楼主(2025-02-27):
如何验证硬件加速功能是否生效?如何配置GPU、加密引擎和DMA加速?

网友A:
要验证GPU是否生效,可以运行glmark2或es2gears等图形测试工具,观察FPS表现和CPU负载情况。

网友B:
启用加密引擎时,可以使用openssl speed命令测试加密性能,对比加速前后的性能差异。

网友C:
STM32MP2的GPU配置一般需要在设备树中正确定义节点,同时检查内核是否已启用相应的驱动模块。

网友D:
DMA加速的验证可以通过dd if=/dev/zero of=/dev/null bs=1M count=1000等命令测试数据传输速度,观察CPU占用情况。

网友E:
检查GPU是否加载成功时,可以通过dmesg | grep gpu查看相关日志,确保驱动启动正常。

网友F:
如果使用的是OpenAMP框架,确保你的固件中已正确配置了资源分配表,以支持DMA和加密引擎的访问。

网友G:
启用加密引擎时,设备树中需要正确配置crypto节点,并在内核中启用CONFIG_CRYPTO_DEV选项。

网友H:
DMA引擎的配置可能需要在设备树中定义传输通道,并在应用程序中使用dma_alloc_coherent()等API分配内存。

网友I:
GPU测试时,别忘了确认X环境或Wayland环境已正确配置,否则图形测试工具可能无法正常运行。

网友J:
如果加速效果不理想,可以检查内核日志和/sys/class下的相关节点,确认是否有资源冲突或权限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