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硬件] 基于MM32F0163D7P的SPI接口驱动TFT液晶屏

楼主(2025-02-27):
如何使用MM32F0163D7P的SPI接口驱动TFT液晶屏,实现图形显示和触摸功能。

关键词:SPI、TFT、液晶屏、触摸控制。

硬件连接
TFT液晶屏接口
SPI接口:

SCK:SPI时钟信号,连接到MM32F0163D7P的SPI_SCK引脚。

MOSI:SPI数据输出,连接到MM32F0163D7P的SPI_MOSI引脚。

CS:片选信号,连接到MM32F0163D7P的GPIO引脚。

DC:数据/命令选择信号,连接到MM32F0163D7P的GPIO引脚。

RESET:复位信号,连接到MM32F0163D7P的GPIO引脚。

VCC和GND:电源和地。

触摸控制接口:

如果触摸屏使用SPI接口,连接T_CS、T_SCK、T_MOSI、T_MISO等引脚。

如果使用I2C接口,连接SDA和SCL引脚。

2. SPI配置
初始化SPI
在MM32F0163D7P上配置SPI接口:

c
复制
#include "mm32f0163d7p.h"

void SPI_Init(void) {
    // 启用SPI时钟
    RCC->APB2ENR |= RCC_APB2ENR_SPI1EN;

    // 配置SPI引脚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
    GPIO_InitStruct.Pin = GPIO_PIN_5 | GPIO_PIN_6 | GPIO_PIN_7; // SCK, MOSI, MISO
    GPIO_InitStruct.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Struct.Pull = GPIO_NOPULL;
    GPIO_InitStruct.Speed = GPIO_SPEED_FREQ_HIGH;
    GPIO_InitStruct.Alternate = GPIO_AF0_SPI1;
    HAL_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

    // 配置SPI
    SPI1->CR1 = SPI_CR1_MSTR | SPI_CR1_BR_0 | SPI_CR1_SPE; // 主模式, 时钟分频, 启用SPI
    SPI1->CR2 = SPI_CR2_DS_0 | SPI_CR2_DS_1 | SPI_CR2_DS_2; // 8位数据帧
}
SPI发送数据
c
复制
void SPI_SendData(uint8_t data) {
    while (!(SPI1->SR & SPI_SR_TXE)); // 等待发送缓冲区为空
    SPI1->DR = data; // 发送数据
    while (SPI1->SR & SPI_SR_BSY);   // 等待发送完成
}
3. TFT驱动
初始化TFT
根据TFT液晶屏的数据手册,编写初始化命令序列:

c
复制
void TFT_Init(void) {
    // 复位TFT
    HAL_GPIO_WritePin(GPIOB, GPIO_PIN_0, GPIO_PIN_RESET); // RESET低电平
    HAL_Delay(100);
    HAL_GPIO_WritePin(GPIOB, GPIO_PIN_0, GPIO_PIN_SET);   // RESET高电平
    HAL_Delay(100);

    // 发送初始化命令
    TFT_WriteCommand(0x01); // 软件复位
    HAL_Delay(120);
    TFT_WriteCommand(0x11); // 退出睡眠模式
    HAL_Delay(120);
    TFT_WriteCommand(0x29); // 开启显示
}
发送命令和数据
c
复制
void TFT_WriteCommand(uint8_t cmd) {
    HAL_GPIO_WritePin(GPIOB, GPIO_PIN_1, GPIO_PIN_RESET); // DC低电平(命令)
    SPI_SendData(cmd);
    HAL_GPIO_WritePin(GPIOB, GPIO_PIN_1, GPIO_PIN_SET);   // DC高电平(数据)
}

void TFT_WriteData(uint8_t data) {
    HAL_GPIO_WritePin(GPIOB, GPIO_PIN_1, GPIO_PIN_SET);   // DC高电平(数据)
    SPI_SendData(data);
}
绘制图形
例如,绘制一个矩形:

c
复制
void TFT_DrawRect(uint16_t x, uint16_t y, uint16_t width, uint16_t height, uint16_t color) {
    TFT_SetWindow(x, y, x + width - 1, y + height - 1);
    for (uint16_t i = 0; i < width * height; i++) {
        TFT_WriteData(color >> 8);   // 高字节
        TFT_WriteData(color & 0xFF); // 低字节
    }
}
4. 触摸控制
初始化触摸控制器
如果触摸屏使用SPI接口,初始化SPI并配置触摸控制器:

c
复制
void Touch_Init(void) {
    // 初始化SPI(与TFT共用SPI)
    SPI_Init();

    // 配置触摸控制器
    Touch_WriteCommand(0x90); // 配置触摸控制器
    HAL_Delay(10);
}
读取触摸数据
c
复制
uint16_t Touch_ReadData(void) {
    uint16_t data = 0;
    HAL_GPIO_WritePin(GPIOB, GPIO_PIN_2, GPIO_PIN_RESET); // 选择触摸控制器
    SPI_SendData(0xD0); // 发送读取命令
    data = SPI_ReceiveData() << 8;
    data |= SPI_ReceiveData();
    HAL_GPIO_WritePin(GPIOB, GPIO_PIN_2, GPIO_PIN_SET);   // 取消选择
    return data;
}
处理触摸事件
c
复制
void Touch_Process(void) {
    uint16_t x = Touch_ReadData();
    uint16_t y = Touch_ReadData();
    if (x != 0 && y != 0) {
        // 处理触摸坐标
        printf("Touch at (%d, %d)\n", x, y);
    }
}
5. 主程序
在主程序中初始化SPI、TFT和触摸控制器,并实现图形显示和触摸功能:

c
复制
int main(void) {
    HAL_Init();
    SystemClock_Config();

    SPI_Init();
    TFT_Init();
    Touch_Init();

    TFT_DrawRect(50, 50, 100, 100, 0xF800); // 绘制红色矩形

    while (1) {
        Touch_Process(); // 处理触摸事件
        HAL_Delay(100);
    }
}
总结
硬件连接:正确连接SPI、TFT和触摸控制引脚。

SPI配置:初始化SPI接口并实现数据发送。

TFT驱动:编写初始化命令和图形绘制函数。

触摸控制:初始化触摸控制器并读取触摸数据。

主程序:整合SPI、TFT和触摸控制功能。

通过以上步骤,你可以在MM32F0163D7P上实现TFT液晶屏的图形显示和触摸功能。

网友A:
驱动这种屏,其实用SFMC这种操作比较给力,速度快,用并口这种方式

网友B:
需要完成硬件连接、SPI配置、图形显示和触摸屏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