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硬件] 如何使用MM32F0163D7P的定时器模块实现精确延时?

楼主(2025-02-27):
如何配置定时器以实现微秒级或毫秒级延时?

网友A:
你去例程里找到相关的定时器,然后配置好之后,其中断是多少个毫秒一进入,这时候根据你需要的延时,就弄个变量,在中断里就可以了,到这个变量做一下处理再清除变量,就可以实现精准定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