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硬件] 如何使用MM32F0163D7P的DMA模块实现高速数据传输?

楼主(2025-02-27):
如何配置DMA以实现外设与内存之间的高速数据传输?

网友A:
DMA的话灵动不是有相关的例程吗?就一般流程就是初始化DMA,初始化要用到的外设,然后再是能外设中断也行,或者配置DMA中断也行,得看你实际应用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