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硬件] 如何使用MM32F0163D7P的RTC模块实现低功耗时钟功能?

楼主(2025-02-27):
如何使用MM32F0163D7P的RTC模块实现低功耗时钟功能?

如何配置RTC以实现实时时钟功能?
如何在低功耗模式下使用RTC?

网友A:
RTC不知道灵动的咋样,但是一般是要有RTC时钟的,这个要注意,然后配置的话官方有专门的RTC例程的,你看看去,低功耗模式的RTC是有专用的配置,就是保证RTC能正常运行,其实我觉得低功耗运行RTC的话不如外置RTC芯片了,功耗 也不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