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硬件] 如何使用MM32F0163D7P的UART接口与无线模块(如ESP8266)通信?

楼主(2025-02-27):
如何使用MM32F0163D7P的UART接口与无线模块(如ESP8266)通信?

如何配置UART以实现与ESP8266的通信?
如何处理无线模块返回的数据?

网友A:
串口的话简单啊,就串口中断接收,然后串口发送就正常发送就可以了,可以用空闲中断实现串口的数据不定长接收,但是容易出现本一包数据但解析成两包,你得注意了